看上了这两款船的外形,老师们帮我看看那款更有飘的潜质

楼主(2009-06-06):
现在对船模的了解只停留在看外表的阶段。我和LP都很喜欢这两款船的外形。
我不懂船的电机和电调如何配,本想让商家配齐了。但学习了前辈的帖子后,觉得还是自己配齐更有意思些,也更实惠。

我有几个需求:

1、船的动力要强,但原则是加了水刀和压水板后全油门无论如何激烈的操控翻船概率都应该很小。(因为双休日出去还有朋友要玩,不能保证他们也能温柔适度的操控。不过这也正是船模的魅力,操控的门槛低,不用像航模那样要在模拟器前连到手酸再上路)
2、最好能在水面能跳几下(指的是偶尔跳几下。那次在海里玩,看玩具船在海面上的跳动,感觉很爽。每次船的跃起都能给朋友们带来惊呼)
3、最好能使用我现成的一大堆11.1V 2200mha 20C的锂电的。

请老师们看看哪款船能满足我的需求。并请赐教商家原来的配置能合理吗?不合理的话应该如何配置电机和电调以及多少克的舵机
门外汉刚玩船,需求和想法不免贻笑大方,多包涵。谢谢!

长:940mm

长:940mm

长度:600mm

长度:600mm

楼主:
蓝白色蝙蝠/VOLVO无刷电动船/遥控快艇-软轴结构+玻璃钢船体(价格1100)

轻量化的玻璃钢结构船体,高强度,高质量.

参数配置:
长度:600mm
宽: 250mm
高度:150mm
重量:2400g
毛重:5400 KG
电动:3536外转子无刷马达 KV1520
电调:25A水冷无刷电调
电池:11.1V 2200MAH 15C锂动力电池

公主号(价格1300)
产品参数:

长:970mm

宽:300mm

高:200mm

船壳重量:1540g

船身材料:玻璃钢

螺旋桨:直径35mm金属桨

动力:3660/1660KV无刷电机+125A水冷电调

电池:两块11.1V 3500MAH 20C 锂电池并联

网友:
公主号较为适合你。

网友:
我2个朋友有这个沃尔沃,很容易翻船的,速度一快直线就翻
如果楼主想不翻船的话,还是虾比较好,稳,或者买翻船以后可以自己再翻回来的,比如MONO
另外公主号这个配置的电机KV低了点,用11.1V锂聚的话,建议6S2P用四组,或者串联6S1P也可以

网友:
很爽的船!

楼主:
“公主号较为适合你”

公主号的速度如何,大概有多少公里?不比小volvo差吧?
还有公主号重心较高,难道比带了水刀和压水板的小VOLVO还稳定吗?恳请解释一下。

楼主:
“我2个朋友有这个沃尔沃,很容易翻船的,速度一快直线就翻
如果楼主想不翻船的话,还是虾比较好,稳,或者买翻船以后可以自己再翻回来的,比如MONO
另外公主号这个配置的电机KV低了点,用11.1V锂聚的话,建议6S2P用四组,或者串联6S1P也可以”

谢谢你的建议,直接让我否定了VOLVO。
但船不开的时候放在家里,觉得外观也不容忽视。觉得虾船和MONO的形象我个人不是非常能接受。
家里已经一堆飞机了,船实在装不下更多了。就想买一个性能稍好些的,相对不容易翻的,能偶尔拿出去休闲一把的。暂时一个就够了。所以就更难选了。
小公主如果电池需要升级的话,就也想否定了。因为家里一堆2200的电池,否则就买汽油船了。反正车里的油多的是。

楼主:
那请问这两个船能满足我的要求吗?那款更稳定不容易翻好操控?两个价格差了不多。是卖家给我推荐的,说是比公主和小蝙蝠都好。
競速快艇(升级版),2009款无刷电船O艇-火jian;高速流线设计,DF船壳;微型轻巧!
轻量化的玻璃钢结构船体,拥有高强度,完全能承受住无刷电机的高转速的震动,稳定性极好!
配置与技术参数:
名称: 快艇
长度:650mm
宽: 180mm
高度:60mm
重量:530 g
毛重:3 KG
说明: 2858 2881KV无刷电机(带水冷套) 70A 水冷电调(不带BEC功能)
螺旋桨: 二叶塑料浆(可选配铜桨,价格不同)
建议使用电池:"11.1V 2200mah 20C LI-PO 电池(不包含,需另购买.
遥控设备:二通道全比例(不包含,需另购买.
全新進階升級版包含:
1. 380級高階可調式水冷馬達座.
2. 頂級鋁合金壓水板.
3. 高階鋁合金水刀.
4. 新款鋁合金可調老鼠尾軸架.
最穩定的高速快艇, 具備優異的直線加速和轉向性能.
配備特色:
1. 全玻纖 FRP 船殼, 表面晶亮光滑, 非表面塗裝船殼
2. 搭配新款 4mm 軟軸套件, 傳動輸出效率極佳, 配合鋁合金可調式老鼠尾軸架.
3. 配備鋁合金加長金屬進水方向舵, 冷卻效率極佳.
4. 全新進階版內部船具配件升級, 採用 380級水冷可調式馬達座
5. 配備頂級鋁合金壓水板, 輕易調整高速航姿
6. 配備高階鋁合金水刀, 達到最完美的過彎性能, 增加過彎極限穩定
7. 船體流線, 高速穩定極佳, 具備優異的轉向性能.
暴龙O艇-无刷电船 3660无刷+125A电调+老鼠尾轴架
高速流线设计,国产DF船壳;微型轻巧!轻量化的玻璃钢结构船体,拥有高强度,完全能承受住无刷电机的高转速的震动,稳定性极好!
配置与技术参数:
名称:暴龙O艇-竞速 快艇(彩色,黄色,白色可选)
长度:820mm
宽: 230mm
高度:80mm

网友:
这两款船型性能其实差别不大,船的稳定性肯定是越大越好.  任何船只要速度上去了就会不稳, 遇到浪都有翻的危险.LZ又是在海边玩,风浪本来就有,所以在翻不翻的问题上LZ贴的4条船都是一样的,反正翻了都要自己出去捡回来,因为4条船都没有自动扶正功能, 这些LZ可以去参考下比赛用的MONO  比如  腾翔公司出品的08 MONO1      ETTI 出品的MONO1   " 军刀"和 "东方龙"
这个是具体连接 http://www.tenshock.com/ProductShow.asp?ID=110
                               http://www.etti.com.hk/index.php?cPath=24
      其实MONO只是单体半浸桨船的统称,你贴图上面的 沃尔沃,和下面的贴的2条所谓O船其实都属于MONO . LZ的要求是稳定 遇到浪有点跳,速度并不那么重要的, 建议还是用1楼上贴的那艘游艇比较好, 船体肥大,上不了太高的速度,有传统意义上漂亮的船的外表,而且没有一大堆对于LZ来说的很陌生的水刀压浪板一类的需要精细调整的东西,没有了调船的烦恼,没有了速度高的危险,这样玩才爽,不然搞不好就是被船玩了.

楼主:
感谢FX的帮助!
很喜欢你的军刀!我想问一下,类似这种不怕翻船的军刀,是不是就可以全油门爽了?反正翻了也可以再翻回来?

很赞成你说的“没有了调船的烦恼,没有了速度高的危险,这样玩才爽,不然搞不好就是被船玩了”。我正是需要一款休闲的船。
但如果速度很慢的话,那我还不如玩我现在的ABS玩具船了,没必要花8倍的价格添置新船了。

想问一下,像这种胖乎乎游艇类的船用
螺旋桨:直径35mm金属桨

动力:3660/1660KV无刷电机+125A水冷电调

电池:两块11.1V 3500MAH 20C 锂电池并联
这样的配置大概能有什么样的速度?时速是多少?应该比玩具船要快很多吧?
我现在的双马世纪公主号用两个380的有刷,给我上了11.1V  2200的电池,貌似跑的也挺快的了。

网友:
游艇漂亮,我喜欢~~

网友:
速度的绝对值不重要,关键是你的视觉感受, 只要你认为它速度够了就好,管他实际是跑10公里还是100公里.
关于军刀一类比赛用的MONO1 的航行视频这里有 上面往下数第3个视频就是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2612&extra=page%3D2

螺旋桨:直径35mm金属桨
动力:3660/1660KV无刷电机+125A水冷电调
电池:两块11.1V 3500MAH 20C 锂电池并联
这个配置的速度应该不会慢到哪去,但也不会快到哪去.
这里有个厂家的连接
http://www.tflhobby.com/prd/ep/4/4.htm
看厂家的介绍这船应该很快了

网友:
我有条公主号,对楼主的需求个人感觉基本合适,这是我目前为止唯一没买后悔的一条船。
1.公主号重心低但船高,我在大浪天气跑高速出现过后空翻,但稳稳落水。因为船体大,跑起来相当有气势。
2.3660的电机,1660KV,125A电调,原配浆大概42mm,用3S好像开不出气势,我自己组合了锂电池从4S试到了6S,感觉4S2P应该是标配,6S相当暴力,按我的水平没敢长时间全油门,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3,只要有焊接基础,手头有好点的平衡充和电表,重新组合电池不是什么麻烦事。
最近在准备安装压浪板,装好了准备拍个视频看看

另:好像这图上的小公主是山寨版的。。。

楼主:
FX的话总是有些道理,速度感其实是一个蛮个人的感受。但还是被你发的军刀的视频震撼了。人的欲望真是无止境啊,想着说对速度没要求的,看了这种令人血脉喷张的速度,还是让人心生向往......
另感谢你给的厂家链接,这才知道淘宝上大多数的快艇都是在这个南方的手工作坊里出来的。

楼主:
“这是我目前为止唯一没买后悔的一条船。”
让我很受用,就先考虑“气势”,以后再满足对速度的贪得无厌吧。

有几个问题想和燕二十八请教一下(终于找到用过公主号的了,呵呵):
1、不带遥控1250的价格会是山寨的吗?正宗的应该是什么品牌的?
2、公主号的防水怎么样?需要每次贴胶纸吗?
3、4S2P一次可以开多久(全油门的话)

无限期盼你的视频!!

网友:
答:
1,我的小公主是TFL的,细节和油漆简直让人不忍下水嘿嘿,所以我在考虑买个壳备份一下。不过如果你买了小心船后面有个安装窗口,用强磁吸合的。我买的时候是1450,不过没侃价。
2,公主号是休闲船,盖子超出水面大约10多CM,船体又大,基本没有防水的问题,不用也没地方贴胶纸。我安装时船尾固定件全加了705.
3,我新手,全油门拉直线没几秒就减油门拐弯了,锂电池4.2V跑到3.2V大概能跑15以上的大圈吧?具体没计算过时间,前段时间都在试电池位置和电池组了,跑3~4圈回来量下电池电压。
4,滑行起来高速跑的时候那么大的船不可能让你无忧,所以做好电调防水,在船舱里弄点防沉珍珠棉还是有必要的,我现在为止还是小心翼翼,没弄翻过,只在浪大的时候做过一次后空翻。感觉这船出现意外操控能自动回正,就象不倒翁。

网友:
看了       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