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怎么选?

楼主(2009-06-06):
已经有lama,想飞单奖的,是006好呢,还是450?
请推荐一下机型?

楼主:
不要太贵哦,1500以下...

网友A:
只聽过004~沒聽过006~
450吧~

网友B:
现在 山寨机多多啊 也不错 套机也就1000来块钱

网友A:
單槳最近有esky 的026需要的都升級了~在一千左右~但不是太建議~但可以考慮~
而450~可以考慮一下~
6ex 700
kds800陀螺 200
空机 400
電調電机 200
四個輝盛 100
450的話預算最好多一點~
6ex 700
固朗730陀螺 400
好盈30 a 150
xxd電机 80
四個輝盛 100 最好 尾陀用好點~
空机 400

楼主:
450是不是一定要室外飞啊?有没有室内外兼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