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一步步用你的DX6i设置450 (7) (完)

楼主(2009-06-06):
DX6i是Sepktrum公司生产的多功能初级2.4G遥控器。虽然是初级,但是其所包含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过几年前名牌8通道控,足以满足95%以上使用者飞行固定翼以及直升机的需要。即使今后使用者升级到更好的Spektrum/JR2.4G控,DX6i仍可作为备份控,以备不时之需。其简单直观的图像操作界面尤其适合初学者。

很多用户买DX6i用于450直机。下面就DX6i在450上的设置做一详细介绍。大家按照下面的步骤,很快就能上手。

基本的菜单翻译

ADJUST LIST  调节菜单
(A1) MODEL SELECT  模型选择
(A2) D/R & EXPO  大小舵及软化
(A3) TRAVEL ADJ  行程
(A4) SUB TRIM  副微调
(A5) GYRO  陀螺仪
(A6) THRO CUR  油门曲线
(A7) PITC CUR  螺距曲线
(A8) SWASH MIX  十字盘混控
(A9) MIX 1  用户自设混控1
(A10) MIX 2  用户自设混控2
(A11) REVO MIX  转速混控
(A12) SETUP LIST  (转到)设置菜单

SETUP LIST  设置菜单
(S1) MODEL TYPE  模型性别
(S2) MODEL NAME  模型尊姓大名
(S3) MONITOR  通道监控
(S4) REVERSE  通道反向
(S5) SWASH TYPE  十字盘类型
(S6) THRO CUT  油门熄火
(S7) D/R COMBI  大小舵组合
(S8) TIMER  计时器
(S9) RANGE CHECK  拉距测试
(S10) POWER SETTING  输出功率
(S11) CONTRAST  显示器对比度
(S12) COPY/RESET  复制/重置
(S13) ADJUST LIST  (转到)调节菜单

欢迎转载,注明出处!
打印版:http://cid-d24853a9bcf20cb0.spac ... 9BCF20CB0!286.entry

楼主:
和具体模型无关的一些设置和事项
下文所有ADJUST LIST里的菜单都冠以A,SETUP LIST冠以S,以方便查找。

对比度 S11
如果LCD显示在常用的观察角度颜色很淡或有重影,进入对比度菜单后用滚轮调节直到显示清楚为止。

输出功率选择 S10
DX6i有两档输出功率,100mW和200mW。
建议选US-247 (200mW)档

拉距测试 S9
建议每次飞行前做拉距测试,减小空中失控的几率。
拉距测试的方法是,进到S9菜单,然后拨控左上角的训练开关,不要放。此时控会持续滴滴叫,表示控的输出功率已经减小到拉距模式的大小。在拉距模式下,控应该在40步左右的地方仍能对置于地面的模型有完全的控制能力,所有通道工作正常没有凝滞。拉距以及正常飞行时,控的天线不要指向模型。

网友:
顶哇~~虽然没有此控,不过正准备入手啦,乌拉拉~

网友:
   ,麻烦老金接着发

网友:
楼主那个DX7后来怎样啦?

楼主:
正在排队修理,6月下旬可以返回。

楼主:
DX6i设置450不复杂,按照下面的步骤很快就能基本设好。
具体的描述以450为例,但是用于200,250,600及其它120度ccpm的机型。

1. 建立模型 (12楼)
2. 对码 (18楼)
3. 舵机方向设置 (19楼)
4. 行程及副微调 (36楼)
5. 油门及螺距曲线 (45,61楼)
6. 陀螺仪 (80楼)
7. 个性化 (88楼)

DX7对200的设置(同样适用于250,450等)可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1152&highlight=

楼主:
1. 建立模型

DX6i允许用户定义10个模型,每个模型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参数。这样当用户想飞某一个模型时,只要选择相应的模型就可以,而不必每次都临时做调整。

与此带来的要求是,每一个接收机只能对应于一套模型参数,当用户打开A飞机的电源,控上却选了B模型时,接收机不会工作,而只有当控选了A模型时,控才能对A模型里的接收机进行控制。这个功能称作模型匹配,可以有效防止用错模型参数 - 这在以往的PCM PPM系统里包括FF9,9X2里经常会发生。把A模型和控里的A模型参数配对的过程叫对码,在2里会说明。

在对码之前,先建立模型。

开控,进入A1 MODEL SELECT.

这里我们选一个没有用过的模型,MODEL 10.  按滚轮确认后,屏幕显示"Downlaoding...”,不去管它。

接下来进入A12 SETUP LIST

把模型的性别先定下来。进到SETUP LIST以后,选S1 MODEL TYPE

按滚轮进入,选择直升机。

该起个名了。回到SETUP LIST里,选S2 MODEL NAME

哈,就叫450好了。挑自己喜欢的取就是了。DX6i里只有大写字母没有小写的。

下一步选十字盘模式。在SETUP LIST里,进入S5 SWASH TYPE

450用的是120度ccpm

DX6i有个很实用的计时器功能,可以用来提醒自己不要飞得过久而引起电池过放。450用2200mAH的电池,悬停和航线一般可以到8分钟以上。从保护电池角度出发,加上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有限,设个6分钟就好。

这里设的是6分钟倒计时,用控上方左后的训练开关开启、关闭和清零。

在SETUP LIST里选S13 ADJUST LIST回到ADJUST LIST,再回到主页面:

到此,模型已经基本建立:用的是DX6i内存MODEL 10的位置,名字叫450. 以后再在A1里选择模型时,系统在显示“MODEL 10”的同时还会显示它的名字"450".

网友:
顶老金,魔界牛人。。

楼主:
2. 对码及失控保护设置

Spektrum的2.4g系统,每个接收机只对应于一套模型参数。将接收机和某个模型参数配对的过程就是对码。题外话,如果需要的话,同一个模型可以和不同的接收机配对,但是一个接收机只能和一个模型配。也就是说,控可以1拖n,但接收机只听命于最后配对的那个控上的那个模型。

Spektrum的接收机有不同程度的失控保护。AR6100/6100e只对油门通道保护,AR6200,AR7000及以上的接收机,所有通道都有失控保护。失控保护的设置是在对码的同时实现的,即,对码时各操纵杆和开关的位置、设置,就是失控时接收机相应通道的输出。

对码过程如下。

根据选用的接收机,对照下图把对码头插到指定的接收机插口里,然后给接收机上电。给接收机上电有几种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用一块专用的接收机5V电池,插到接收机任一个未用的插口里;或者,对用电调的几几来说,直接通过电调给接收机供电(记住先拔掉电机的接线)。

AR6100

AR6100e

AR6200

AR7000

接收机上电后,有一个橙色的灯会快速闪动,表示接收机已进入对码状态。

对于DX6i来说,所有6个通道里除了陀螺仪感度通道不需保护外,其他5个通道(对6100来说是1个通道)的状态都包含在左右操纵杆里了。本着宁可炸鸡也不伤人的原则,一般副翼升降置中,方向置中,油门拉到最低。

接下来,按住DX6i上方左后的TRAINER(教练开关)的同时开控。

这时控会显示BIND(对码)。注意不要松手开关。

1~2秒钟后,接收机上的橙色灯会停止闪烁,关闭。此时控上的开关可以松开。再过几秒钟,接收机的橙色灯变成恒亮,这表明对码过程已经完成。
对码完成后,拔去接收机上的对码头。重新给接收上电后,接收机就可以开始正常使用。
注意,由于后续的设置有可能会对某些通道反向,在所有设置都完成后,建议再做一次对码,以保证正确的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
3. 舵机方向设置

亚拓450及兼容机的舵机和接收机连接参见下图

AR6100(e), AR6200, AR7000

  AUX2
  AUX1  螺距通道
  GEAR  陀螺仪感度线
  RUDD  陀螺仪主线
  ELEV  升降通道
  AILE   副翼通道
  THRO  油门通道
  BATT  电源(油机)/对码

在这里我们只要接AILE,ELEV,AUX1(PITCH)三个通道即可。接收机供电可用5V电池接在BATT口上,或通过电调接在THRO口上(记得把电机线拔掉)。

将左右操纵杆回中。进入菜单S4 REVERSE

上下移动油门操纵杆,注意观察3个舵机的方向。当前不必考虑十字盘是否水平。

正常情况下,当油门杆往上时,所有舵机都向上运动;向下时,所有舵机向下。如果有一个或数个舵机行动方向和油门杆相反,调相应通道的反向。N=正常,R=反向。

接下来观察副翼和升降操纵杆的动作。正常情况下,向下拉升降杆,十字盘向后倾;向上推升降杆,十字盘前倾;向左推副翼,十字盘左倾(从尾部观察);向右推副翼,十字盘右倾。

如果升降或副翼的方向有一个或全部相反,进入A8 SWASH MIX进行调整,见下图。

对于方向错误的那个通道,将数值由+60调到-60。

到这里,十字盘的上下左右运动方向应该完全正常了。

网友:
老金你能不能搞到便宜点的DX6i,要没问题的啊

网友:
这帖子要火

网友:
输出功率选择 S10
DX6i有两档输出功率,100mW和200mW。
建议选US-247 (200mW)档

我控里是247和328 选哪个好?

网友:
还没有摸过2.4GHZ,DX6I 哪边有卖?

网友:
哇,之前看说明书,也不知道怎么bind,现在看了,终于明白了,多谢老金啊~~~~

网友:
我也想买DX6I,不过要过10天才有货

网友:
老金接着写

网友:
 怎么没有了 老金继续啊

网友:
还有控的一些调整功能也介绍一点

网友:
这帖要顶,谢谢老金

网友:
每天顶一下

楼主:
4. 行程及副微调

很多人花不少力气寻找中点准确,动作一致性好的舵机,又在安装过程中花大力气试图试这个平行那个垂直,以期得到最佳结果。
对于有独立行程及中点设置(副微调)的DX6i来说,设置CCPM几乎是小菜一碟。只要按照下面几个简单步骤,你也能设置完美的十字盘!

首先要找到舵机的自然中点。将控的油门杆置中,副翼,螺距,升降通道的副微调(sub trimA4)清0,面板上的螺距,升降微调(微动开关)置于中间位置。如果你已经碰过螺距曲线,那么把它回复原状(5点分别对应0,25,50,75,100)。将舵臂安装到ccpm的三个舵机上,捡尽量水平的齿安装。理想状态应该是3个舵机的舵臂都与主轴垂直。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些偏差。

怎么办?副微调sub trim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进入A4,就会看见每个通道都能设置舵机中点的值。观察舵臂的情况,分别调AILE,ELEV和PITCH三个通道的副微调,使这三舵机的舵臂水平(与主轴垂直)。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碰过任何连杆。接下来的步骤里,将会有不少这方面的调整。

在上一步舵臂水平调好后,取说明书推荐长度将备好的舵机连杆和十字盘连起来。这一步是关键,调的是0度螺距时的十字盘位置。

除了上一步已经调好的副微调值,其他设置同上一步。油门杆置中。此时我们需要:

a)十字盘水平
b)两个混控臂平行

见下图。

与舵臂情况一样,a和b通常都有些偏差。此时调节三根舵机连杆的长度,使得a和b都满足。调这一步时可以借助工具比如十字盘水平座,不过实际上只要眼睛看下来(注意从前后左右4个方向观察)基本水平就足够了。如果连杆调下来,a和b仍有少许偏差,那么可以返回A4,通过副微调使得最终a和b都符合要求。此时舵臂可能会稍微偏离刚才调好的平行位置,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当ab偏差大的时候,一定先调三根舵机连杆。

好,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将直升机0度螺距时的十字盘调好。接下来是调最高和最低螺距时的十字盘。这里我们要用到DX6i的行程调节A3。
在做这一调整前请确认螺距曲线是0-100的默认值。

将油门杆拉到底。此时十字盘降到最低。通过A3菜单,调ELEV,AILE和PITCH3个通道,使得十字盘在最低位置上水平(和主轴垂直)。接下来将油门推到顶,重复上述过程,使十字盘在最高位水平。

这里有几点要注意的地方。每个通道行程都有两个数值,对应两个方向。不像DX7里,两个方向的行程数值在LCD上同时显示出来很直观,DX6i只显示一个值。具体显示那个值,要根据相应的操纵杆的位置。如下图所示,AILE的行程,当操纵杆居中时,显示的是往左的行程(左箭头),如果要显示或调整向右的行程,副翼操纵杆必须稍微向右打一些,才会有右行程的数值出现。

这就带来个问题,比如当调节十字盘水平时,ELEV和PITCH通道都没问题,只是要调AILE通道,可是你数值改了半天,从0-125都试过了,十字盘却纹丝不动,怎么回事?原来,当你需要调节某个通道时,由于操纵杆位置的原因,你想调的那个方向的行程没有显示,显示的是另一个方向的行程。这样,当然不管你怎么调都没用了。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以上图为例,将副翼杆稍微往右打一下,这时想要调节的行程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可以接受新数值。但是要注意,打了副翼,十字盘就受到影响,无法调水平了,这时一定要采用移杆,修改数值,杆回中,观察的方法。如果一次没有调好,可以重复这几步。

为保证十字盘能产生足够的位移,以便有对称的正负螺距,在以上中,高,低位置调好后,量一下上中和下中的位移。如果有一个方向位移不够,返回A3,将另一个方向对应的行程相应增加。这里有DX6i的另一个缺陷,其最大行程只能到125%,而DX7能到140%。对有些舵机来说,125%的行程,要达到超过+/-12度的螺距,可能要换长点的舵臂。

至此,不管油门在最低还是最高或是中点,十字盘都能水平地上下移动,为下一步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做好了准备。

有关舵机安装拉杆设置的内容,可同时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937&extra=page%3D1

网友:
老金出品,必属精品~
期待老金快点出续篇~

网友:
   写的真详细

网友:
好  ,接着出

网友:
老金出品,必属精品。
这帖要顶,谢谢老金!

网友:
 再把老金顶出来

网友:
坚持不懈,每天顶一下,把老金顶出来

网友:
我是一名新手,再加上我们这湘西边陲小县几乎就我一个人玩航模,没人教,只能靠自己一点点摸索。没玩的时候心想应该不会很难,可真正操作起来才知道有多难,现在甚至都有想放弃的念头了。所以现在只有靠老金手把手教了,再次说声谢谢了

楼主:
5. 油门及螺距曲线

在设置曲线之前,先设置油门和螺距的行程。

5.1 油门行程

油门行程的设置是保证电调的工作范围和油门杆的操纵范围吻合,即油门杆最低时电机能可靠地停止;油门杆最高时,电机全速运转。不同的电调,其对行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注意电调的“自适应油门功能”一定要关闭!

调油门行程时,建议把大桨卸下。在把前几步调试时断开的电机电调线接上之前,最后确认一下旋翼头上所有螺丝都上了螺丝胶且拧紧,特别注意横轴螺丝。

调试油门行程时动作要快。轻负载情况下电机全速运转对电机和电调都是很大的挑战,很容易造成损坏。

将飞机置于高过头顶的平面上,用重物压住起落架。

进入A6 THRO CUR 油门曲线。确认普通模式(Norm)对应的油门模式是默认的0-100线性。

确认无误后,进入A3 TRAVEL ADJ 行程调节。保持油门杆最低,将THRO调到125.

将油门锁定开关关闭(推向后方)。

飞机上电,维持油门杆最低位置。观察电机,逐步调小THRO值,直到电机开始旋转。此时,反过来调大THRO值到电机停转,然后再继续往大调3个值左右 - 假定停转时的数值是98,那么把THRO调到101。这个就是油门行程的底点。

保持油门最低,把飞机断电。

把油门推到最高,然后调THRO值到125(注意这时的thro值和刚才调的是不一样的,箭头方向表明现在调的是上行程)。

油门拉到最低,然后飞机上电。慢推油门,注意此时电机开始旋转。一直推到油门最高。此时,从125开始调小thro的值。当听到电机转速刚开始下降时,停止调节。马上把油门拉到底,然后飞机断电。

不要管飞机。接下来油门推回到最高。这时THRO那里显示的值应该就是刚才找到的那个点。在这个值的基础上往上加3-5。这个就是油门行程的顶点。

至此,我们已经把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好了。

5.2 油门锁定

油门放到最低,油门锁定开关打开(往前拨)。

进入A6,调锁定(HOLD)对应的值。通常设成-5%,可以确保电机在油门锁定是停转。

(待续)

网友:
老金的贴子必顶,感谢分享。早日完城好收藏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不加精不厚道

网友:
可惜我的是DX7~

网友:
空载全油门对电机的轴承磨损很厉害的。其实现在的电调大多都有油门行程调节功能,只要在电调上设置好,应该不必在遥控器上再折腾一番了吧?

网友:
接着顶老金

网友:
强烈要求小财神向老金射精

网友:
老金快出来吧,等你等得我心痛

网友:
要是那个弄一个中文界面的升级程序就好了

网友:
 老金被小蜜留住了

楼主:
5.3 不同飞行模式的曲线设置

曲线的设置基于以下假设:

× 默认螺距曲线下,油门中点时,混控臂平行,大桨夹平行即螺距=0(4)
× 默认螺距下,油门最高和最低点有足够的正负螺距,大约-11 - +11,且最大正负螺距基本相同
× 油门行程已经校准(5.1)

由于飞行模式曲线的设置和具体动力配置和个人喜好有直接关系,下面只给出基于450说明书的基本设置数据。大家可以以此作为起始点,通过试飞,最后调整到适合自己的数值。

5.3.1 普通飞行(NORM)模式曲线

普通飞行模式适用于悬停和基本航线,主要特点是油门中点对应于悬停点,其螺距通常在4.5-5.5之间,最高螺距大约10,最低螺距-3.旋翼头转速相对较低,省电。

普通飞行模式曲线的设置包括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A6, 5个点的数值分别为 0,40,65,85,100

螺距曲线A7,5个点的数值设置方法是,将油门放到最低,边量螺距边调整第1点(L)的数值,直到螺距约等于-3;然后油门杆推到中点即悬停点,调第3点数值使得中点螺距在5度左右;然后油门推到顶,调最高点(H),使最大螺距在+10左右,或直接用机械设置的最大螺距。对于剩下的2,4两点,在L,3,H调好后,用插值的方法设这两个点就可以。

悬停曲线的设置对飞行质量的影响非常大。具体说就是,如果旋翼 头转速不够的话,飞机很容易产生前后点头现象,而且动作迟滞。有很多设置因为悬停螺距太大而导致头速过低。

建议有条件的话买一个测速计,这样调起来既快又方便。只要在以上设置的基础上试飞一下,测悬停时的头速。如果是2000转左右的就没问题。如果头速只有1800甚至更低,那就要注意了。这时要进A7把悬停点(3)的螺距数调小然后重新试飞,直到悬停头速在2000左右。调好后,第2,4两点也有可能要重新平滑一下。

5.3.2 特技飞行(STUNT)模式曲线设置

DX6i只支持一个特技飞行模式。特技模式的特点是螺距线性,基本上是用到机械螺距的全部,油门中点对应于0度,同时油门基本上一直处于高速状态,以产生特技飞行必须的高头速和宽广的螺距范围。

与悬停曲线类似,特技曲线的具体设置和动力,个人喜好有直接关系,这里只给出根据说明书推荐值做的设置。

油门曲线 A6

螺距曲线 A7

根据实际飞行情况再对两者做最后调整

5.3.3 熄火降落(HOLD)曲线

熄火降落状态下,油门处于锁定值(450或其它电动直升机就是把电机关闭),而螺距仍旧能有效调整。

熄火降落的螺距曲线与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曲线相似,但是油门最低对应的螺距在-5度左右。

(待续)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学习ing

网友:
老金真会悠忽人 几天才出一点 要加油啊 大家全部在等呢

网友:
继续顶老金快快出哦

网友:
好久没有顶老金了,顶一下

网友:
 在把脑筋顶出来

楼主:
忙。而且最近上图特别慢
尽力而为。

网友:
等到花儿也谢了,不过还是要等

网友:
等你等到我心痛

网友: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网友:
这么好的贴不顶不行啊

网友:
好贴,顶了,真详细!

楼主:
6. 陀螺仪

直升机上的陀螺仪是用来稳定尾巴的电子装置。有关陀螺仪的选择和陀螺仪本身的设置,以及尾桨机械的调整足可以写一篇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我们重点放在如何在控上设置陀螺仪的基本参数:感度,以及如何在锁尾模式和普通模式之间切换。

陀螺仪有两个信号线。一个接到接收机的方向通道(rudder),用于和陀螺仪的内部控制信号混合,以产生输出控制尾舵机;另一个接到接收机的辅助通道上,用来控制感度及工作模式。由于接收机种类很多,不同厂家有不同定义,感度的控制线具体接在哪个通道上要根据实际用的接收机来定。对DX6i原配的AR6200或常用的AR6100或AR6100E来说,感度线接在GEAR通道上。

在介绍DX6i感度设置前先简单介绍下陀螺仪感度及模式设定的基本原理。陀螺仪的感度线对接收机来说可以看成是一个舵机,它对输入信号进行监测,然后把这个信号转换为感度。大家知道舵机的控制信号有中立点和最大左右行程3个基本参数。通常中立点是1.5ms,左右行程1.0ms和2.0ms(或0.9, 2.1)。陀螺仪把对应于中立点的信号转换成0感度(不论是锁尾模式还是非锁尾模式),对应于最大左行程转换成锁尾模式的100%感度,对应于最大右行程转换为普通模式的100%感度。当接收机的输出是在最大左行程和中立点之间的任意点,陀螺仪会进入锁尾模式,其感度对应于实际的左行程数值;当输出是在最大右行程和中立点之间的任意点,陀螺仪就会进入普通模式,其感度对应于实际的右行程数值。注意不同的陀螺仪对“左”“右”行程的定义可能正好相反。

具体来说,

假定现在接收机gear通道的输出是1.5ms,那么陀螺仪的感度就是0。0感度的情况下,无所谓锁尾不锁尾。
假定现在gear输出是1.75ms,那么陀螺仪就工作在普通模式下,其感度=(1.75-1.5)/(2-1.5)=50% (非锁尾)
假定现在gear输出变成1.25ms,那么陀螺仪就会马上切换到锁尾模式,其感度=(1.5-1.25)/(1.5-1)=50% (锁尾)
如果gear输出变成1.0ms,那么陀螺仪留在锁尾模式,但是感度立刻变成(1.5-1)/(1.5-1=100%

由于gear通道的输出是在控上控制的,用户可以通过相应的设置来使陀螺仪进入锁尾或非锁尾模式,并可调节感度。

了解了感度的基本原理,设置起来就很容易了。DX6i有两种设置陀螺仪感度的方法,这里介绍最直观的方法 - 直接调行程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的控。至于另一种方法,在了解原理的基础上,自己参照说明书摸索一下应该也不难。

进入A5 GYRO。通常LCD上会有如下显示

将光标移到SW那里,用滚轮调到INH然后确认

这时退到主菜单再进入A5时,显示就变成这样:

这一步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设置感度了。进入A3 TRAVEL ADJ。注意屏幕左下角GYRO项后面的箭头和数值。这个箭头对应于GEAR开关的位置:拨动gear开关,当开关向上时,箭头朝上;开关向下时,箭头朝下。后面的数字对应于开关上下时的行程。当前用哪一个行程由gear开关的位置决定。

具体到感度设置,先决定锁尾模式时喜欢gear开关朝上还是朝下。

假定喜欢gear朝上时对应锁尾模式(那么gear朝下时就是普通模式了),那么陀螺仪是不是也这样“认为”的呢?这里要做个简单测试。把陀螺仪的两个控制线按上面的方法接好,上电。拨动gear开关,观察陀螺仪上指示灯:通常锁尾模式和普通模式是不同的颜色。如果gear开关上下对应于正确的工作模式,那就没问题了。如果正好相反,那也不要紧,进到S4 REVERSE菜单,把左下角的GYRO设下反向就可以了。

对于锁尾和普通模式指示灯颜色不变的陀螺仪来说怎么判断当前的工作模式呢?把机机以主轴为中心,向左或向右右转动一下。如果这时尾桨偏移一下随后回到转动前的位置,那么当前的模式是普通模式;如果尾桨停在一个端点,那么当前是锁尾模式。

设好GYRO的方向后,再回到A5。直接调向上箭头后的那个数值和向下箭头后的那个数值。这两个数值分别对应于陀螺仪两个模式感度,在DX6i上可以设定范围是0-125。够直观了吧。至于具体数值,得在实际试飞过程中确定了。一开始可以用50,50作为初始值。

与陀螺仪有关系的另一个控上的设置是方向通道的正反向。用户要到S4 REVERSE那里对RUDD通道作相应的设置,以保证方向杆向左时飞机头向左旋转,向右时机头向右旋转。

与陀螺仪有关系的另一个陀螺仪上的设置是陀螺仪的正反向。大多数陀螺仪上有一个正反向开关(NORM-REV或类似的标记)。这个开关是保证陀螺仪对尾巴进行正确的补偿,也就是说,尾巴向一边飘时,陀螺仪会把它“拉”回来 - 典型的负反馈。如果这个开关方向反了,一旦尾巴向一边有微小的漂移,陀螺仪会使得这个飘移加剧,很快进入快速自旋 - 典型的正反馈。

本节主要说明了如何在DX6i上设置陀螺仪感度。感度的大小,尾推的机械调节,陀螺仪的正反向等调节,用户和参考直升机和陀螺仪的说明。

实际飞行中,通过gear开关在锁尾和普通模式之间切换,各模式的相应感度通过行程菜单调节。

(待续)

网友:
舵螺仪感度直接在gyro里调就行了,50%-100%为锁尾模式,0%-50%为不锁尾,干嘛要搞得那么复杂?

楼主:
gyro菜单有自己的局限。

用行程直接设是最普适最直观的方法,且锁尾,非锁尾的感度都在0-100之间,不必转个弯0-50是一个模式,50-100又是另一个模式。况且,50%-100%为什么是锁尾,0-50为什么是不锁尾?不同的陀螺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