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带的问题

楼主(2009-06-06):
有多少人是不用控带直接拿控操作的.,,我发现我使用控带后操作不是很舒服,我用的是二指神功,现在看看还想改成一指神功好.

网友:
我四指禅

网友:
也许你真正需要精确控制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两指的好处了!乱飞一气什么指都能用的!看看世界冠军的录象,无一不是用两指的。

网友:
二指禅真是那么神乎~??

网友:
用两指确实能实现精确控制 ,但并不是所有的世界冠军都是二指禅。

网友:
就是啊,一指禅不见得比二指禅差劲~

网友:
自己觉得怎样舒服,就怎样握。。。习惯就好。

网友:
两指握杆并挂带,习惯就好了!

网友A:
玩模拟器是也要用吊带,
长度调整好,跟遥控器一样,
玩几天就能习惯的,
一指飞下来手很酸,动作容易变形,
有可能会导致炸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模拟器是也要用吊带,
长度调整好,跟遥控器一样,
玩几天就能习惯的,
一指飞下来手很酸,动作容易变形,
有可能会导致炸鸡的

按照你的逻辑,那么卢卡斯获得3D 冠军就是奇迹了?   一根手指还是2根手指一点关系都没有,习惯问题。等级到了一指又如何?

网友:
没有绝对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只有相对的。
感觉一指悬停的话快准狠,两指悬停的话会慢上一些。
做动作的话,一指尤其是左手拉俯仰必然会干涉到方向,两指的话就很好了。
一指左手向左下角走位很难受很别扭,手指很憋屈,两指的就手指很舒服了,走任何位置都是轻松愉快的。
一指确实没有两指来的精准,向左侧的横滚什么的做得也不是很漂亮,因为一个手指的话比如右手往左打,也不是很舒服,而且杆要向右回的话只能依靠杆本身弹簧的回复力,所以就不如两指可以快速拉回来,控制好一些。
顺便说一下自己:当初开始就练的一指,所以现在想改但是怕摔机一直不敢改,呵呵。

网友:
练到不同阶段,自然会有不同需求促使换指,现在初飞3D大幅度的打舵,让我感觉到一指已经开始累了

网友:
两指+吊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