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好飞的EPP,PULAMA EPP 双翼

楼主(2009-06-06):
好长时间没飞固定翼了,一直都在飞450,450实在是太不好飞了,于是就搞了个双翼的,从来也没飞过双翼的,这次终于下了狠心,搞一个,就有了这个飞机PULAMA 双翼 ,价格吗;NND,也是真不便宜呀,270元呀,快赶上一个油机了,不说了上个图

楼主:
配置是,2S 800MA,电池,电机是AX2205,全重260克,拉力有近三百克吧,感觉有点没劲,正常航线和扭力滚没问题,吊机不行,网上推荐用APC,或GWS的8040桨,咱也没有,用的是浩业的8060,

网友:
不错的飞机,看着很酷

网友:
很漂亮,祝爽飞!

网友:
换2208,KV1200,9X4.7浆,重量只增20克,动力可以增加近200克……

楼主:
楼上的哥们,这么换不行呀,2208,KV1200,是只重了20多克,可是电池就不行了,我这个电池,800MA,说是15C,我看有点悬,我用过银燕的2822,也只重20多克,用了有劲,可是电池受不了,热呀

网友:
 赶快去飞 上视频看看

网友:
等待视频

网友:
把皓叶的破桨换成GWS的立马就有劲了 另外谁要皓叶8040 免费送了

网友:
我喜欢,没想到这么轻。那舵机,电调和接收机的配置呢?

网友:
这次上海展会上搞了一架,配置是:动力dualsky xm2826ca-15  kv1200  44克,电调xc1812ba 17克,2s1000ma 20c电池 56克,舵机5克*3,微接6克,用过9040、9060、1047桨,感觉吊机1047最好(油门1/2过一点),动力不错,飞行全重296克。
这架飞机比较耐摔,但是由于无翼型,epp材质机翼薄变形大,要仔细装,风力超过3级无法飞。总感觉升降舵操控不够灵敏,要调大角度。

网友:
建议把2205的轴磨短,要不是桨保护器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置是,2S 800MA,电池,电机是AX2205,全重260克,拉力有近三百克吧,感觉有点没劲,正常航线和扭力滚没问题,吊机不行,网上推荐用APC,或GWS的8040桨,咱也没有,用的是浩业的8060,
 吊机不行居然可以扭力滚

网友:
重二百六十克拉力不到三百克确实太小了 吊机是不可能的

网友A(2009-07-09):
副翼上的小块是用来干嘛的?能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上的小块是用来干嘛的?能说说吗

在副翼上的小块,起减速作用

网友(2009-10-21):
楼主,我和你同一款机,2208电机,9050桨,机重265克,900MAH 2S 15C的电池,一样可以吊机,就是时间短,楼主还行换个大一点点的电机,用大一点点的桨吧,很爽

网友B:
看着我都想,我做了KT,也是2205,没什么力,250克

网友C:
用C2204应该可以

网友D:
原帖由
给我一双翅膀
于 2009-11-10 03:52 发表
用C2204应该可以
小了,2205都不好使,更不要说220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