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请教:玩模拟需要买那些东西?

楼主(2009-06-06):
为培养儿子的兴趣,准备玩模拟先,无任何基础,请推荐遥控、软件(有电脑)。

网友:
有两种控制器的,,,
一种是只能连接电脑里玩
另一种是能连接电脑里玩,,,也能用在真的模型飞机上玩

网友:
还有连接线,这个也很重要的哦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能否详细具体推荐?包括可靠的购买地点?

楼主:
这个怎么样?
美伦航模 飞天最新款超能九合一模拟器 一体机
一 口 价: 360.00元

网友:
不得不说ESKY这个0905A模拟控了

价格便宜。淘宝75-95元。能玩G3.5 G4  但XTR需加密狗。购买时可以一起也可以分开买。
新手在没确定入模前。不用卖真控来模拟。能省钱最好。G3.5 G4 模拟还是不错的,XTR
要更好点。以后觉得难没兴趣丢了也就几十元。这个控练练足够了。

网友:
360.00元是骗外行的价格

网友A:
另一种是能连接电脑里玩,,,也能用在真的模型飞机上玩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的控是6exhp,是不是这样的?
1) 软件G3..... 破解版-------从网络直接下载
2) 一根连接控和电脑的线-------15元,从taobao购买
还需要什么呢?

网友:
如果没有遥控器,最好买那种带全能遥控器的模拟器,推荐G3.5或G4

网友:
淘宝上有全能模拟器买的,凤凰,G4,XTR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种是能连接电脑里玩,,,也能用在真的模型飞机上玩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的控是6exhp,是不是这样的?
1) 软件G3..... 破解版-------从网络直接下载
2) 一根连接控和电脑的线-------15元,从taobao购买
还 ...

你的情况和我差不多,,,我是用T4VF的
你买的连接线是不是连到电脑的麦克风接口的,如果是,,你就还差一个软件
Parallel Port Joystick  这个软件是模拟硬件狗的

网友:
我也是为了把孩子从游戏里拉出来,刚进入这个小圈子。
研究了两天,终于弄好了G3.5模拟机。
我用的是天地飞6C遥控(买的是6A,结果卖家发了个6C,怎么处理还悬着呢),接音频线玩的模拟机。
设置这个模拟机,还是很麻烦的。其实也是咱水平太低,很多术语名词都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