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futaba 10chp的问题

楼主(2009-06-06):
futaba 10chp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呢?菜单看不明白! 接上futaba的舵机就响,每个通道都是这样!想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行不行!有会的请告诉一下啊!感激不尽哦!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也 有 可能 是 接收供电的问题,电压不穏。如果舵机没打到头就响可能是不设置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10chp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呢?菜单看不明白! 接上futaba的舵机就响,每个通道都是这样!想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行不行!有会的请告诉一下啊!感激不尽哦!

新建一个模型就行了啊。长按mode,然后翻到model项……

不过有更省事的方法啊。用servo菜单,会实时显示每个通道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