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仁兄,请问有什么模拟器是带教程的啊??

楼主(2009-06-06):
各位仁兄,请问有什么
模拟器
是带教程的啊??
再用的FMS玩起来不找到怎样才算合格

网友A:
我用G3.5,,里面有很多教练的录像,,,有最基本的平飞、侧飞等等
也有很复杂的动作飞行,,录像又有很多种机型,,有直升机,有固定翼

网友A: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收藏了很多录像,,,我是说G3.5自带了很多很好的录像
可以参考
如果你用的是G3、G3.5就可以
可以在以下地方找到录像

网友B:
Phoenix也有
带英文讲解

网友C:
记得控和你的真控一个模式
这样你就能看到是怎么操作的了
慢慢有了基础就能看到怎么打摇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