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的朋友请进来

楼主(2009-06-06):
我的2K4出了几次小故障,一是主轴齿轮打碎了,因为主轴齿轮是塑料的我准备加工一副金属齿轮。二是我的2K4调速电路坏了,哪位大侠能提供其电路图,电机是否是直流220伏的。2K4挺娇怪的。我打算用皮带直接从主轴传动再加大电机,正好手头上有220V2极电机一台,不知道可改吗?请教各位老师.大侠.前辈们。我的邮箱是1123033422@qq.com

网友:
机电科长,这么拉风啊

调速电路烧了,以我这个机电空白  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十有八九是大功率调整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A:
2K4 跟51 的C2 结构相似 ,
因此,既然主轴齿轮打碎了,就换金属的 ,但是 活动的双联建议还是用塑料的 ,以免以后出现活动的经常把固定的打碎,到底换活动的方便多了。
改皮带传动应该是个好主意 ,
51 马上就是有SUPER C2 出来,就皮带传动的。

网友:
点击调速电路应该很好修的,就像上面的仁兄说的:十有八九是场效应管烧了。再有用2级的电机2800转的转速太高了把,如果用原先的减速比恐怕不行

网友:
2k4的朋友,快来科长来看你们了

网友:
检查电路板上那2个BT151单向可控硅,看是那个坏了

网友B:
2个BT151单向可控硅,要坏是一起坏的了!一个也不贵,也就2.5元。我一次买了10个,让它慢慢的坏个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BT151单向可控硅,要坏是一起坏的了!一个也不贵,也就2.5元。我一次买了10个,让它慢慢的坏个够

是并联的,只有一个击穿,另一个可能没亊

网友C:
 我换成BTA08-600C了,原主板拆在一边凉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K4 跟51 的C2 结构相似 ,
因此,既然主轴齿轮打碎了,就换金属的 ,但是 活动的双联建议还是用塑料的 ,以免以后出现活动的经常把固定的打碎,到底换活动的方便多了。
改皮带传动应该是个好主意 ,
51 马上就是 ...

我的主轴齿轮已經换了金属的, 請問其他的那些應該换, 那些不應該换.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换成BTA08-600C了,原主板拆在一边凉快呢。

整块主板都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块主板都凉快

调速板用单片机做了一块新的,旧的当然就拆啦。

楼主(2010-01-05):
改2K4

我打算用洗衣机里的洗衣电机135W,皮带轮外径80mm改2K4是否可行。主轴皮带轮用台钻宝塔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