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机开20分钟 烫得有点烧油漆 正常么??

楼主(2009-06-06):
以前用都是用的时间不长  没发现什么异常  今天多磨了几把车刀   发现烫得吓人   有点发臭  象是烧油漆的味

谁知道咋回事啊??

网友:
劣质砂轮机,

8成是铝线圈的。

或者是标称超大功率,其实是省了很多铜线。

网友:
最好别要了,绝缘性能差了

网友:
发烫是正常的,但是有油漆味就不对啦!

楼主:
大家看看 这个也不是最便宜的那种的啊   不算好  但是也不象是劣质的吧

网友A:
还是自己买铜漆包线绕吧

网友B:
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买铜漆包线绕吧

不会弄呀   总不能为了弄个砂轮机  再去学绕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太小

跟功率有关系???   我就磨几把小车刀  也不费劲呀   不象是功率不够   就是放那空转  一会也很烫的

楼主:
日 他 妈 了   真闹心   以后这类小工具  坚决当汉奸  买洋垃圾  价钱便宜  料还足

楼主:
三角  得伟 百得的110V那种砂轮机  谁用过?
用过的说说看

网友C:
如果以前正常,现在发热,那不是轴承缺油,就是匝间短路,或者转子扫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前正常,现在发热,那不是轴承缺油,就是匝间短路,或者转子扫堂

以前我也知道它发烫  但是以前都很少用很久的  今天才发现这厮如此不堪重用   废物一个
基本很少用超过5分钟的  基本上都是磨点小东西 一会就好了
今天是偶然间用时间长  才发现的

网友:
不给电,用手快速拨动砂轮:如果靠惯性能运转一会,可能是线圈问题;如果很快就停或拨动费力,估计是轴承问题.

网友:
看样子就是个山寨货

网友:
也想进个三角的,有用过的说说

网友:
就是山寨货,主要是线圈绕的不够,在220伏下即使空载也很快发热,跟那个小台钻是一路货色,我的方法是用一风扇调速器调到200伏以下工作,虽然功率下降,但安全可靠多了。

网友:
建议抽个空拆开来保养一下,顺便鉴定一下是不是山寨的

建议抽个空拆开来保养一下,顺便鉴定一下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
普通非工业砂轮机都是半小时工作制
连续开半小时就要停机散热
但是也决不应该发烫
肯定坏了

网友:
要看看工作制是连续工作几分钟的!我有一台100毫米的小砂轮,绝对是好东西,正品,做工一流,但铭牌的标示只允许连续运行15分钟!所以要搞清楚,到时间要休息!

网友:
空载连续开半小时就挂了,深有体会。220V电机最好不用

网友:
还是东西质量差,一般用都是几分钟吧,怎么会开了20分钟呢,好像这么小的电机只能用铜线吧,铝线做不了那么细的,主要是电机功率小了推不动这么大的砂轮,短时间用关系不大,不能长时间工作的

网友:
好的砂轮机空载1小时都不烫啊,微温。楼主的肯定是个山寨的,铝线的,铁心容量还不见的就够

网友:
轴承坏了导致扫堂 或者受潮 拆开200W大灯泡烘干 一般都是这样

楼主:
修就不去修了  妈 的  垃圾玩意对待它的最好办法就是放着  那天心情不爽了 就拿它发泄发泄  天生就是个挨揍货

网友:
磨白钢要用白色的砂轮,图上砂轮是用来磨铁的!

网友D:
一楼的砂轮机就是最便宜那种啦,淘宝上卖93元,

我前几天去本地商店买砂轮的时候也见到有卖,要价120元。这个机子的砂轮可不好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的砂轮机就是最便宜那种啦,淘宝上卖93元,

我前几天去本地商店买砂轮的时候也见到有卖,要价120元。这个机子的砂轮可不好买哦。

这个砂轮好久以前的了    刚才拆开看了  以前100多点买的  是铜芯的  用了几年  也算值了
这个机的砂轮很好买啊  反正我经常看见  一堆一堆的

网友:
这市面上的砂轮机基本都是这样子,他们设置的是磨车刀,并非长期工作的电动机,磨车刀使用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如果稍开长久些那砂轮机就发烫不行了!
像我们一般都是用电动机改制的,就是在电机的主轴上套个装砂轮的轴头和夹板!这样的砂轮机怎么用都不会烧

网友:
我的也是和你一样,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个砂轮机,买回来空转了15分钟左右就发热的不行,后来我拆开一看是劣质的买回来时一个砂轮还上不上,轴给车的一边长一边短,心情那个郁闷啊,后来我把砂轮机给拆了,刚才看了你的图片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是凯翔的牌子,上海凯翔机电设备厂牧屿分厂当时就图便宜90 元啊,我哭啊~~我准备自己车个主轴,自己加工一个外壳,换个好一点儿的轴承,电机线圈重新绕,把焊接的地方磨开用螺丝紧固,总之是全部给换完,等于自己重新做个砂轮机,唉~~扔了可惜了。
这是定子,发热的原因可能就出在这里,原理上硅钢片是不允许直接用焊接来固定的,这样会增大涡流,不然还不如用一整块铁来做这样还降低装配成本。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  得伟 百得的110V那种砂轮机  谁用过?
用过的说说看

俺也等着有用过的给说一下呢,哪位用过的,麻烦给发个站内短消息。先谢了。

网友E(2010-01-03):
前两个星期去败了台砂轮机回来,同楼主的差不多,仔细看电机底座还是塑料的。买的时候直接就拿了老板柜台上的样品,随便试了下就扛回来了(现在想想当初应该多试转几分钟的)。这星期六第一次用来磨刀,电机转起来后发现好象机器里面有些异响(不知道是不是轴承不行了,各位这机机在我这还没用一分钟啊)。勉强磨了十来个钻头,无意中一摸电机,温度已经很高了(烫手),幸好是冬天,立刻断电。电机凉下来后拆下两边砂轮,给里面的轴承上上油吧。重新装回砂轮片,异响依旧,振动还变大了,重装了几次都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振动水平。这不,找到这个帖子来了。不知还有救么?机机倒不贵,90大米。顺便请教各位大侠,普通麻花钻倒底要怎样磨才能啃铁啊?我有本钳工的书,看了几遍都没弄明白,只学到一个名词:群钻。

网友:
我6元一公斤买了台380V工业用的,加了个电容用,启动有点慢,不过启动了后很好用,磨个10多分钟不会发热,更长时间还没有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两个星期去败了台砂轮机回来,同楼主的差不多,仔细看电机底座还是塑料的。买的时候直接就拿了老板柜台上的样品,随便试了下就扛回来了(现在想想当初应该多试转几分钟的)。这星期六第一次用来磨刀,电机转起来后 ...

花了90元确不能用还不贵吗?

网友:
 真服了你们,买个砂轮机还有几十块钱的,买这种垃圾货其实一点便宜也赚不到,说不定哪天就咯屁了,我买了当地电机厂生产的8寸(20cm)砂轮机,花260块,质量就很不错,声音很小很轻,用半个小时才温热。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台  用了不久就摊了  打开电机一看  电机的转子就60毫米宽  能有劲吗  就这样的电机重新缠线也是废货  后来铜线卖铜  轴承  卡盘  反帽  安全罩留着

网友:
原来不能光图便宜啊

值得借鉴,
多谢楼主和各位坛友了

网友:
贪便宜,那只能自作自受了。

网友:
诸位哥们的砂轮机都是多少转/分的啊?
俺想D一个三摘的

网友:
买过一个上海厂的250W的小砂轮,好像300不到买的,原来开着磨刀,一开一两小时,电机发热大概也就不到50度的样子,做工外观都比较正规,砂轮护罩也足够厚实(一体冲压的那种),一般电机上都有工作温度这个指标,楼主买这个便宜是便宜,但是确实也是我知道的砂轮机里最次的一种了,这种东西还是不要捡便宜,买个扎实可靠的,要不小心哪天砂轮飞出来,那可是要命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了90元确不能用还不贵吗?
相比动则几百大洋的机机来说已经够便宜的了。老兄没见坛子上推荐的不都是几百元一台的么?我之所以买这机,也就图便宜,反正用的也不多,偶尔钻头或刀不行了磨磨,也挺方便。这机机对我来说足够了,只是质量要再好那么一点点我就很满意了,毕竟一分价一分货。我现在后悔的是为什么把老板柜台上的扛回来了,新机机可能会好些,至少轴承应该没问题吧。90元其实能买到的东西还真不多。一把phonex的小螺丝刀还80多元呢。

网友:
不用看了,一定是假货
买砂轮机要看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