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0C能用Spektrum 的2.4G高频头吗?

楼主(2009-06-06):
感觉futaba的2.4G接收机太贵了,而且口碑不太好,想入个PCM版的T10C装个Spektrum 的2.4G高频头不知可行否?

网友A:
futaba的2.4還不好,那麼沒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2.4還不好,那麼沒得用了

听一票玩车的朋友说接收机发热量大,三通四通的2.4G接收机只能用枪控,而且价格贵,我想兼顾车船的,如果不能用3通4通的接收机岂不是还要配把枪

网友:
和楼主一样,我的也是10C PCM。也正在为选用哪个2.4G高频头发愁。貌似原装的既不容易买到 而且还有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一票玩车的朋友说接收机发热量大,三通四通的2.4G接收机只能用枪控,而且价格贵,我想兼顾车船的,如果不能用3通4通的接收机岂不是还要配把枪

我现在一个606FS就玩车,玩船,我用T10CHP.发热没发现.以后考虑再入617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一个606FS就玩车,玩船,我用T10CHP.发热没发现.以后考虑再入617fs

那我的没BEC的电调都要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