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型号区别、有助于购床参考

楼主(2009-06-06):
工业床  一般用加工直径区分     C0618   C0621  C0625   C0627    C0630      后两位数就是可加工直径   18CM  21CM  25CM  27CM  30CM。
  有的家用床也是这样区分  CJ0618   CJ0625、CJ9518  CJ9526后两位数就是加工直径 18CM、25CM 、26CM 。  D180     D210   D250什么的      后三位 这也是180MM 、210MM、250MM什么的。
车床要工业床与家用床分类。不能混为一谈。 再者加工直径来区分级别、买什么不要不分级别来谈价格。别人会笑的。其次还有品牌、厂家不同、这问题好比可口可乐与非常可乐、大家都是可乐。呵呵
不多说了、群众的眼睛雪亮的。说多了、就可造房了、接砖。

网友A:
家用床不是铁做的。家用床一般人都好玩的。家用床不讲精度的。家用的一般是放在家里看看的。

网友:
我不懂装懂也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床不是铁做的。家用床一般人都好玩的。家用床不讲精度的。家用的一般是放在家里看看的。

有何根据?

网友:
我的小床子正在收拾中.到现在也不知道它是生在哪叫什么?

楼主:
看一下、顶一下哦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意思
工业家用本质区别在哪里?
0618B工业的吧,可实际上还不如D210呢,这两个我可是都亲眼看过的.
另外关于机床的国标和机标好象没分什么工业家用吧.
另外好象CJ不是代表家用的吧
C-车床
CM-精密车床
CG-高精度车床
CJ-简式车床
CQ-轻型车床
家用床不是铁做的?没那么高级吧,国外高级车床才用树脂混凝土做呢,国内家用机床好象没那么先进.

楼主(2009-07-21):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意思
工业家用本质区别在哪里?
0618B工业的吧,可实际上还不如D210呢,这两个我可是都亲眼看过的.
另外关于机床的国标和机标好象没分什么工业家用吧.
另外好象CJ不是代表家用的吧
C-车床
CM-精密车床
...

我没有说C代表工业、CJ代表家用、只是现在在如何分辨加工直径的问题、我个人分辨家用与工业是看重量、家用的150KG以下、工业用的150KG以上。

网友(2009-10-24):
终于理解了,谢谢

网友:
放在家里用的是家用机床,放在工厂用的就是工业机床,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呀  。
   品质上不应该有区别,难道在家里用的就可以不耐用吗?只不过可能是体积小一些,结构简化一些,但功能和品质不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