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船冷却用的水泵大家都用啥?汽车雨刮器喷水电机不能 ...
汽油船冷却用的水泵大家都用啥?汽车雨刮器喷水电机不能长时间运行。

楼主(2009-06-06):
请大家推荐几个,去哪里买

网友A:
111负压的要在缸体开孔

网友B:
可以改在排气管上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1810c8543f672e.htm

网友A:
改在排气管上可以抽得了水不啊?

网友B:
可以,出水量稍小点

网友D:
错,汽车雨刮器的喷水可以长时间运行,只要你的电池是7.2V或以下就可以了,我的大白沙就是用汽车雨刮器的水泵,也可以长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