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6A油门失效,请高手帮助啊!

楼主(2009-06-06):
刚收了一个016,用的有刷,还飞了几下,后来不知动了哪里,控加油马达不转,但能控制伺服器,马达接
电池
能动,应该没坏,伺服器倒置开关也应该没有问题,请问是电调坏了还是控要怎么设置一下?

网友A:
检查控的电位器。看是不是线掉了。

楼主:
再问~
请问控的电位器在哪里啊?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告诉我啊~~

网友B:
我上次一样问题,后查是无刷,换新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