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的重心

楼主(2009-06-06):
电池装上 但不通电 用手掷出 jj的状态是平稳滑翔还是很快一头栽下? 如果没飘多远就一头栽下 是不是说明重心没调整好?

网友:
除了调整重心位置外,要检查水平尾翼的安装角。水平尾翼迎角大,飞机产生低头力矩加大,一头就栽下了。

楼主:
LS别介意 我新手 能不能说的通俗点

网友A:
重心一般在离机翼前缘30%~35%处,自己调下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一般在离机翼前缘30%~35%处,自己调下
:loveliness:
谢了 我已经调的差不多了 我发现手掷出和加动力明显不一样 掷出就是栽头 加一点动力就会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 我已经调的差不多了 我发现手掷出和加动力明显不一样 掷出就是栽头 加一点动力就会平飞
测试重心必需在无动力状态下进行,直到能在无动力情况下平稳的滑行最远,重心才算调好。完了再调动力状态,动力主要是推力线的调整。

楼主:
啊    看来我的jj重心还是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