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了过飘飘机

楼主(2009-06-06):
别的不说 介绍主梁做法    3MM桐木 裁成照片中的样 形成上反角 孔是为减重 孔上滴502加强  用线将两边3*2碳管缠好 滴502 翼肋直接用热熔胶粘在碳管上

机翼用吹塑纸蒙的 算好翼肋位置 事先贴不干胶带 防止折断 也起加强和美观

电机2204 KV1450  浆 7050仿ACP
2个5克辉胜 这里把方向舵插接受机1通道副翼 转弯直接打副翼 感觉会很习惯 这是一老鸟教我的

整机用了3根碳管 2*3*400 2根 主翼梁  6*5*400机身
2204 KV1450  2个5克辉胜 西安电子4通 10A电调 7047仿ACP浆
加850 7.4V 电池 全备重量182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51002&share=true[/cc]

网友:
楼主牛B 。但做机翼的图片不够,请多发一些,谢谢

网友A:
 请欣赏操控人的后脑勺。飞机很难看到

网友:
我看到螺旋桨,想说3个字,但眼神不好,害怕说错了,最终忍住没有把话说出口

网友:
螺旋桨装反了? 我记得有字的不管是前拉还是后推都是字在前面!

楼主:
后推的 要把电机线换成顺时针方向旋转 浆要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欣赏操控人的后脑勺。飞机很难看到

桨装反了!

楼主:
不好意思 叫大家看我后脑勺了 今天补上1 2张飞行照

下面是另一魔鬼有副翼版的飘飘机 机翼蒙皮是用4MM  KT板用热切割手工切出的2MM  KT板蒙的 真NB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 浆就要这样装 推力最大啊 我用的是正浆 前拉时是逆时针旋转 浆正装
正浆后推时 就要反装 顺时针旋转啊

楼主:
下面是我做机翼的过程 希望相互学习

下料

打磨一致 光滑

找出翼肋最高点 并投影到翼肋下平面

楼主:
依翼肋下平面的线 用电烙铁开3MM的槽 以便将翼肋用热熔胶直接粘在主翼梁上

将减肥进行到底 方法以前介绍过 用防盗窗的不锈铁管打磨成刀口 掏出的洞非常漂亮

网友:
能飞就好!

楼主:
按照片中的做法 可以保证翘起的一侧翼梁与另一侧在一个垂直平面上
利用书的直角可以保证翼肋与主粮垂直

用玻璃板搭的上反角 保证另一侧翼肋的安装垂直度

楼主:
这是粘好翼肋的主粮骨架

这样做是为以后机翼可以坐在机身上的

用机翼骨架 在吹塑纸上画好涂胶的线 以便涂泡漠胶

楼主:
在吹塑纸反面找出将要弯折的地方 实现粘不干胶带 避免弯折断裂 又有加强和装饰作用

涂胶

翼肋与翼梁粘好后 再用透明胶带如上图粘接一下

楼主:
弯折 粘贴好的一侧机翼

反面接封用透明不干胶粘好

按图纸画出副翼外形 切去多余部分

这是最后完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