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WD-40对甲醇机进行保养维护吗?

楼主(2009-06-06):
前段时间忘了从哪看了一片关于甲醇发动机使用的文章。

文章中提到了使用后的保养问题,就是每次飞行后,抽掉油箱中剩余的燃料后,再次启动发动机,用怠速消耗掉汽缸和油路中剩余的燃料,然后拧下火头,喷入适量的WD-40(当然是原装保真的那种,不是国货山寨精品)。然后用手拧动螺旋桨,带动活塞走几个行程,这样对发动机保养比较好。当然,也要对化油器喷一点WD-40......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如何?貌似也有些反面声音,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有人实践过吗?

还望大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不吝赐教哈。。。。。。

网友:
没老鸟发表意见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完全可以的,只要你不觉得贵。

喷一喷,对发动机好处大大
如果你的发动机不需要长时间摆放或用了歪油。放个1个月几乎不用管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雨天或水份特重的环境下使用或摆放(长时间摆放建议简单清洗后)可以喷喷,为保护发动机不生锈。
主要是水和硝基甲烷混合腐蚀性大大提高N倍

网友:
如果是国产山寨的呢?

网友A:
提早報廢  wd40  號稱能 除鏽去蝕  用大腦想想  沒鏽沒蝕  它再來要咬什麼  要清潔保養  用木精 清潔完 等乾後  滴幾低  針車油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早報廢  wd40  號稱能 除鏽去蝕  用大腦想想  沒鏽沒蝕  它再來要咬什麼  要清潔保養  用木精 清潔完 等乾後  滴幾低  針車油  就好了

   哈哈,这位同学的措辞是“木酒精”、“针车油”

网友(2009-09-15):
我就用食用油,也不错的

网友:
晕,都瞎来来的。

W40不要用,会烧火头。

LS的食用油更是牛了。建议别这么搞啦。

最后要么用好油,要么用点图那多的事后油。也不要多。

网友:
WD40会对橡胶件/塑料件造成损害,所以要注意不要喷到化油器和发动机之间的密封圈上了。另外,有条件的话就买一瓶专用的事后油。
我原来几乎不用,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
但是今年我的一台新的发动机(宝岛的品牌,要比三爷好),在飞了六七十个起落后,我想到要把排气管的隔片拿掉,拆开后发现排气管内的长螺栓锈蚀的很严重。我一直用Coolpower15%外加2%的蓖麻油,油品应该没问题,看起来每次飞完,是要把机器里的残油烧掉,然后加些防锈油。我会用WD40,毕竟经济方便。

网友:
直接用COSMO吧,懶得煩!

网友(2010-06-15):
DW40是带腐蚀性的,楼主自己想想用了有没有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