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一套FPV,今天装上车跑了一下,感觉很一般

楼主(2009-06-06):
上次买了一套百特700mw的FPV设备,因为与我的设备有冲突,所以退了。重新买了一套 FOXTECH FPV 军用 1.2G 1000mw 发射机+接收机。花了800多大洋,心痛呀。但今天装上车跑了一下,画面闪的很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摄像头还是用了上次那个监摄像头,拆了外壳。明天再去空旷地试一下这个设备的距离,号称可以10公里以上。明天试试。不抱太大希望。

这是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cmQFr4xaHY/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长的不错  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换个平板的定向天线吧.保证效果好

网友:
你把设备装上了,是不是车子的振动太大了

网友:
军用会用模拟的? ?
而且频率是公共频率?
10KM 是空中直线距离 (平板天线)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车车的电子设备干扰

网友:
这个车爽

网友A:
楼主发射模块用的散热风扇,是10几年前INTEL pentium MMX166的原配散热器,跨时代的CPU啊,MMX,相当于现在酷睿的出现。

网友:
在草地上开开很酷!

网友:
地面的障碍物及反射都会严重缩减发射接收距离,上天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射模块用的散热风扇,是10几年前INTEL pentium MMX166的原配散热器,跨时代的CPU啊,MMX,相当于现在酷睿的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射模块用的散热风扇,是10几年前INTEL pentium MMX166的原配散热器,跨时代的CPU啊,MMX,相当于现在酷睿的出现。

是的,你很识货,这个散热器很不错,很静,散热效果一级棒!

网友:
竟然会相信这个是军用的晕
10KM?地面能达到1KM就很好了呵呵

网友:
我的850mw1.3g上面也说是10km。我买的有他们的平板天线。呵呵。还没有具体测试过到底有没有10km

网友:
看了视频,感觉是你的显示设备的录制效果有问题呀。画面怎么是黑白的???

网友:
摄想头一定要加减震措施的。

网友:
这是1.2G的,怎么比我的天线大这么多,感觉有点像2.4G的

网友:
兄弟!信号线一定要用屏蔽线!还有电源要加大电容滤波!

线都整理下,还要穿磁环!

网友B:
原帖由
zgchen
于 2009-6-7 17:10 发表
线都整理下,还要穿磁环!
请教一下:用什么屏蔽线?电源的磁环在哪能弄到?谢谢

网友C:
电调干扰~

网友D:
不知道你的攝像頭是不是與動力電供用,我會建議分開供電看看...

网友E:
效果不是很好,把天线架高点看看。

网友F:
楼主把接收机放在地上大约会缩短5倍的接受距离,干扰全部都是回波反射干扰,用2.4G的会更严重。
按照我的方法调整天线了是不是好些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