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黑大师,关于LAMA四合一的陀螺仪版本问题

楼主(2009-06-06):
今天把LAMA V3和海豚的四合一拆开,发现有点小区别,如图,上为V3下为海豚,右下角的那陀螺仪不一样。请问黑大师及各位高高手,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哪一种好?

网友:
我也问问黑大师,想买个LAMA买什么好。请说下目前市面上比较好的LAMA,还有区别,性能什么的。

网友A:
嗯!这个难题出的……
从你提供的图片来看,下面那个混控板的陀螺传感器的外形尺寸变小了……
通常,传感器的尺寸大,灵敏度就会高些……
但,若下个电路板中的陀螺是新研发的产品的话,有可能会更好……
(好像什么都没说似的)
另外:陀螺仪锁尾效果好不好,不光是传感器一个元件的问题,与后续的放大电路、单片机的运算速度和精度、飞机调整的精度、飞行时的振动大小都密不可分……
由于查阅不到压电陀螺仪的技术参数,我只能粗略地(感觉)推断,上面的那个陀螺可能好些……

网友B:
上边是713 下边是745 有可能下边的更好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难题出的……
从你提供的图片来看,下面那个混控板的陀螺传感器的外形尺寸变小了……
通常,传感器的尺寸大,灵敏度就会高些……
但,若下个电路板中的陀螺是新研发的产品的话,有可能会更好……
...

谢谢黑大师的热心解答。据以前的使用来看,老版本的V3(06年以前生产的)比海豚锁尾更好一些(貌似,不太记得了,V3挂了很久,只剩三合一了,准备下午换在海豚上试试)。难道又是ESKY的用料缩水了?海豚可比V3要新很多。
还有,传感器上面的编号MA 713代表什么含义呢?玩过COLCO的LAMA6,传感器模样一样,上面的编号是MA 848,锁尾超级的好,几乎一块电池飞下来尾巴不带偏的(除非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是713 下边是745 有可能下边的更好哟

下面的倒是版本更新一些,上面的是V3的,当时记得该V3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是06年。下面是海豚,生产日期可是08年。
估计又一个证明ESKY用料缩水的证据被我发现了。

网友C:
陀螺仪的4个脚是不是电源和信号啊,输出的信号是不是电压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的4个脚是不是电源和信号啊,输出的信号是不是电压信号啊?

你说得没错!
上面那14个脚的IC(LM324)就是用来放大陀螺仪的输出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