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打了方向后遥控回中 尾推的螺距也回中吗?我好象 ...
大家打了方向后遥控回中 尾推的螺距也回中吗?我好象不回

楼主(2009-06-06):
你打了方向后回中 尾推也回中吗?

网友A:
不回,因为陀螺仪在起作用。

网友B:
机是静止的。
你打了舵之后 机身没动 陀螺认为还没到位呢 当然在持续打舵。
飞机在飞行中的时候。
你打舵之后 机身也顺势转动了 等你回中以后 陀螺就继续维持稳定就OK了。

网友C:
JJ在静止时测试,如果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不回中是正常。如果是普通模式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