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烦死!!016是不是有问题的产品???

楼主(2009-06-06):
又是锁尾的问题,换了0704b还是锁不住尾。打开锁尾开关后能定住。请问是怎么回事?经常用锁尾功能会有什么影响??016真是飞怕了。!!

网友:
如何不能定住呢~?
有小許飘移現象嗎~?
鎖尾陀螺的鎖尾功能是經常用的~沒有什麼影响~
對016要有耐心~~

网友:
耐心加细心

楼主:
买回来已有1个多月了。一直在调试。有关016的贴子都看过了什么都ok就是尾巴问题搞不掂。不开锁尾时会逆时针转。应该是尾推有问题。刚刚飞了一下离地不足1米!!感觉好飘。忽左忽右的。请各位大大把调016的心得讲下。至前看过一位大大的调机心得,里面讲的几乎全部零件都要换才行。我看完几乎晕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已有1个多月了。一直在调试。有关016的贴子都看过了什么都ok就是尾巴问题搞不掂。不开锁尾时会逆时针转。应该是尾推有问题。刚刚飞了一下离地不足1米!!感觉好飘。忽左忽右的。请各位大大把调016的心得讲下。 ...

没调好非锁尾模式自旋一点都不奇怪。尾推的中立点是需要调节的。就是在非锁尾模式下移动尾舵机的位置,直至悬停时基本不自旋。

飞悬停和航线时陀螺仪一般都置于锁尾模式。暴力3D会需要非锁尾模式,比较灵活。

网友A:
确实不好调。

坛子里其实也没说怎么调的。有的也不详细。自己多琢磨吧。我也没调好。
怎么调谁知道!~~~?
陀螺感度调高时调尾中立点?还是感度低是调中立点?
都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吗? 中立调好了在调陀螺感度?
万一皮带有问题。动力有问题。那按前面调的都不起作用怎么办?
太复杂了~~~

网友:
的確要自己慢慢摸索~
來來去去就那几個地方要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其实也没说怎么调的。有的也不详细。自己多琢磨吧。我也没调好。
怎么调谁知道!~~~?
陀螺感度调高时调尾中立点?还是感度低是调中立点?
都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吗? 中立调好了在调陀螺感度?
万一皮带有问 ...

陀螺仪的性能可能有差别,但是调试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调节中立点只要在感度适中的时候就可以了。拿GY 401 举例,只要飞机没有太大的震动,感度从20到90都可以。只不过对于新手而言感度低了稳不住。

中立点都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调的。

中立点和感度调节没有什么关系,谁先谁后都可以。

这些调节跟品牌和机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换YT450也是一样调。

楼主:
问个问题,我想把陀螺仪装在电池盒上方但离马达很近。请问这样会有问题吗??会不会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的性能可能有差别,但是调试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调节中立点只要在感度适中的时候就可以了。拿GY 401 举例,只要飞机没有太大的震动,感度从20到90都可以。只不过对于新手而言感度低了稳不住。

中立点都 ...

3Q
这回我看的明白了,好好研究再调一定可以好的。

网友:
016绝对是能调好的。
回帖也够多了。。。
铜齿不能太紧, 皮带不能紧。 没有动力损失的情况下, 配合高油门低螺距才可能锁得比较好。

网友:
平衡翼,主旋翼都要调平衡, 尾旋翼也是。。。 这几个东西一个调得不好振动就很大。

网友:
振动大了锁尾就很难。。 有振动的话, 感度高了陀螺受影响,感度低了锁不住

网友(2009-07-12):
-  -!016换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