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打了方向后遥控回中 尾推的螺距也回中吗?我好象不回

楼主(2009-06-06):
大家打了方向后遥控回中 尾推的螺距也回中吗?我好象不回

网友:
非锁尾模式下会回中
锁尾模式下不回中

网友:
锁尾模式也会回一点,但不会到中点

网友:
恩 回很少一点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其實一直不明白為什麽國內把Head Holding mode説成锁尾模式而yaw rate mode説成非锁尾模式. 其實正確的説法是:

Yaw rate mode 是"頭部側向比例模式",  意思是陀螺仪簡單的去"減弱"机子受到速度, 螺距, 風, cyclics 等側向運動, 这種"減弱"已经可以譲飞手有足夠的時間去修正机頭的方向.

Head Holding mode 或 Heading hold mode 是"方向锁定模式". 意思是陀螺仪通過軟件精榷计算偏離航線的角度, 陀螺仪不單"告诉"尾舵机去減弱側向運動, 而是精榷去修補回原來机子的航線方向.

所以並不是锁尾和非锁尾模式. 沒有冒伐LZ模友的意思, 只是常常看到這説法, 覺得別扭...

网友:
也要看你设的灵敏度
非锁尾模式(rate mode)下的陀螺修正航向的力度是与偏航速率和灵敏度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偏的越快修正力也越大,而且它不管是你要转弯还是风吹的都会去修正。所以回不回中,要看是不是还在偏航
锁尾模式下打了方向舵后会改变陀螺内的预设航向,它会改变螺距让飞机转弯,当转到需要的角度时尾桨才可能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