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4合一,遥控器...

楼主(2009-06-06):
的问题:
我的colco的lama用的是4合1,我买了一个DX6i的遥控,应该是要把接收器换掉的,但是接收器在四合一里面,要换的话%&^&*^%^$%#*&^%$^....其他的怎么办?
难道用不了吗?
那DX6i能用在哪些机型上呀?

网友:
如果咳了咳 的接收兼容DX6i的话,换个和DX6i同频率的接收晶体就可以了。

楼主:
DX6i不是2.4Ghz的吗?那不是要换接收器吗?但是我的lama5用的是4合一,能换吗?

网友A:
那就没啥必要了吧,你的lama原来没有控吗?有就用着呗。
我就为了现有这些飞机,打死也不上2.4G,上了2.4G,换不起那些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啥必要了吧,你的lama原来没有控吗?有就用着呗。
我就为了现有这些飞机,打死也不上2.4G,上了2.4G,换不起那些接收……

一次飞机失控打到了我的鼻子,从此发誓多少钱也要用2.4...

网友:
lama就不用捣腾了,有DX6I的控可以捣腾四通道以上的飞机了

网友:
 不清楚啊  可以么?

网友:
e-sky的lama四合一拆开来是两块板,一块是标准接收,不知道科乐科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