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坏的450垂直尾翼```

楼主(2009-06-06):
450上的垂直尾翼这东西太容易坏了.,.我都炸坏两个了,,淘宝上看一个随便都要10几块,,有没有兄弟DIY过 ???发个图,小弟也自己DIY几个```

网友:
拿自己的照样子做一个就行了

网友:
炸了可以用502粘啊,两边贴上那种薄的硬的透明的塑料片可以加固,我的就粘过。

想做的话在纸上把这个描下来就可以了吧,用电路板什么的都可以吧。

网友:
自己用切割机割玻纤板想做多少就做多少,随便炸了,感觉水平翼更容易坏

网友:
我是两边用碳杆加固,先用线缠绕,再上AB胶,现在从来没坏过了

网友:
废电路板 锯出轮廓一挫就OK
论坛里有图纸 你自己搜一下

网友:
我新手    我那个尾翼磨的差 不多了

网友:
 这玩意我全部是自己做 加长一点更好

网友:
我也是炸坏两个后自己DIY了,用普通黄色玻纤版自己裁。发现薄的(0.7mm)不容易坏,柔性好。

网友A:
上钛的吧,不炸丢的话,永不要再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钛的吧,不炸丢的话,永不要再换了!

有卖的吗?pm个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卖的吗?pm个地址吧

不用pm,公开的秘密,就在5imx里的飞越有。

网友:
多练模拟器就不会坏了

网友(2009-12-13):
我把两个炸坏的,用502粘在一起用,效果很好,很结实

网友:
不注重美观的话,随便搞个铁丝装上就行了。

网友:
飞跃那有钛合金的,都你炸了!

网友:
不考虑美观的话,细钢丝最好了,

网友:
我的下侧板,尾垂,尾水平翼都是钛板,加上3s1pA123都930克了。

网友:
钛板容易坏么..有没人炸坏过?

网友:
 拿钢丝扭一个出来。。。。哥们可以试下。。。完事发个图分享哈。。。。。

网友:
其实只要有商家做个铝的就行了。铝的便宜又耐用,永远不坏,但以后商家不能靠卖这个挣钱了,因此没人做。

网友C:
飞越红色的那款就是铝做的啊  全身都是铝皮做的   弯了砸直就行  哈哈

网友:
读小学的时候  写字下面都会垫一块垫板   就这玩意儿   弄3层的   裁出尾垂的样子就OK了~~!

网友:
我也炸坏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越红色的那款就是铝做的啊  全身都是铝皮做的   弯了砸直就行  哈哈

羡慕。那个是不单卖的吧,要是单卖肯定抢手。一劳永逸啊

网友:
铝的淘宝有卖的吗

网友:
坏掉的大奖也可以,以前的帖子有

网友D:
技术稳定了干脆拆掉不要了,管他碳的钛的还是玻的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稳定了干脆拆掉不要了,管他碳的钛的还是玻的铝的

赞同!技术稳定后,尾垂翼就变成配重+装饰。

网友:
其实炸得原因大部分都是强烈撞地,可以在垂直尾巴下面绑一块海绵就可以解决了。包装电脑的那种白色的就可以。
我就这样搞的,连脚架上都粘上了4个支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上的垂直尾翼这东西太容易坏了.,.我都炸坏两个了,,淘宝上看一个随便都要10几块,,有没有兄弟DIY过 ???发个图,小弟也自己DIY几个```

辉3D炸的吧?虽然我炸机无数,但是,我还不能辉3D,所以这个东东还未损坏过那。

网友:
不建议增加直升机的负重,得不偿失,能尽量减少直升机的负重,对于我们的飞行性能还是有帮助的,我指负载能力一定的情况下。

另外,无论哪种情况,还是最好配带尾翼,否则难免一失的时候,恐怕受伤的部件就多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木板做一个

网友:
哈哈 我是用0.8的不锈钢板做了一个,炸弯了来几锤子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