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时髦炸机,我也发一个,相当刺激呀

楼主(2009-06-06):
各位看观,看完后请写观后感, 为啥子炸机??

网友:
这炸机俺创的 叫左转转右转转炸机试

网友:
方向舵卡死,鉴定完毕

网友A:
有可能还有其中一边的副翼也同时向下卡死

网友:
受干扰炸了,最后视频都花得晕死

网友:
相当晕
让我想起了法航那个客机,掉下去的时候飞行员看到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
刚好有理由换翼龙

楼主:
嘿嘿.机机已经修好了,明天去农场继续飞. 这次是从民工手中捡回来的.准备改名民工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还有其中一边的副翼也同时向下卡死

有这种可能..因为有一边的副翼接触不是特别好, 方向舵应该是没有问题,找回来的时候试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正常.

网友:
背景音乐挺有意思啊

网友A:
进入螺旋后半段我看你有改平的动作,在改平的同时鸡头上仰,凭这点可以判断是右边副翼向下卡死开始左螺旋,你向右打副翼改平,这时两个副翼同时向下起到襟翼的左右,你应该在向右打副翼的同时压舵并给一定的动力,这样应该能保持平飞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螺旋后半段我看你有改平的动作,在改平的同时鸡头上仰,凭这点可以判断是右边副翼向下卡死开始左螺旋,你向右打副翼改平,这时两个副翼同时向下起到襟翼的左右,你应该在向右打副翼的同时压舵并给一定的动力,这 ...

   按你的分析,我也在认真看了一个视频, 应该是一侧的副翼向下或向上卡死了,导致飞机失去平衡,一直逆时针旋转.几经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救回.

网友:
我感觉不应该让它完全掉动力 那样很不好控制

网友:
你视频黑屏前一秒飞机有个改平的动作,所以机上设备没什么损失

网友:
飞得不错,螺旋得也漂亮,

网友:
感觉就是转上瘾了

网友:
小民机,摄像头这是安装在什么位置了?失控前的转向动作是人为的还是失控?我感觉是空速太低,进入螺旋没有改出来。

网友:
故意的,,坚定完毕!!!!呵呵,有我炸的风采!这个心跳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