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 25机发动机 把30的油换成15后········

楼主(2009-06-07):
go 25机发动机 把30的油换成15后········,油针没动,但是启动时发动机叫声古怪,有很大的震动,而且很快死火。
但是,如果插上点火头的电池后,一切正常,请问问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富油,收小油针

网友:
换火头咯…低硝基油温高 换冷头

网友:
火头不行喽····换火头吧

楼主:
冷头和热头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是换热头把,不然为什么我通电让火头更热一点就正常呢?
热头是不是指,工作时火花塞更热?

网友:
你要通著電是因為你的火頭根本就不能用了,要不你的發動機壓根沒什麼壓縮.
換一個OS8試試吧.你的油是15%是熱油,用冷頭吧.

网友:
压缩比不夠!(主要问题)

減燃燒室介子,(和缸套中间密封的介子薄片圈)
用#6号火头,
因燃料濃度不同要減一点油针

网友A:
火头旧了也会有你说的情况出现。先换个新火头,如果问题照旧的话最好换个稍微热点的火头,能稳定下来后再细致的调一下主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头旧了也会有你说的情况出现。先换个新火头,如果问题照旧的话最好换个稍微热点的火头,能稳定下来后再细致的调一下主油针。

唉,这个发动机我只烧了两缸油,有人话冷头,有人话热头,我都不知听谁好

网友:
唉,

引用 楼主:

唉,这个发动机我只烧了两缸油,有人话冷头,有人话热头,我都不知听谁好

不上图人家用什庅角度和你分析呢?你連火头号数都没説?
你以为个个都是大仙?

网友:
压上电池才能不熄火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模型店里的技术员的处理是给我换了热点的热火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这个发动机我只烧了两缸油,有人话冷头,有人话热头,我都不知听谁好

每个人说的方法你都可以试一下了,看看问题到底在哪?
1换同型号的新火头,
2换个热一号的火头
3拆掉一片0.1的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