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新的充电器,注意事项时什么?

楼主(2009-06-07):
我的lama5的用7.4V的
电池
,
充电器
坏了,准备再买一个,是不是只要电压一样就行了?

网友A:
是鋰電平衡充就可以~
可以考慮一下esky 0852~3e plus ~

网友B:
两串锂电,有2S接口的充电器就可以,现在市面上的航模锂电充电器基本都支持

网友C:
最好买真正的平衡充,Lipo-3s-2A,无需适配器
最好买真正的平衡充,Lipo-3s-2A,无需适配器,充满后自动停止,离线的精度高达正负20mV。1A/2A的充电电流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