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马达损耗过大?

楼主(2009-06-07):
如果直升飞机飞的很经常,有刷马达磨损厉害到不能用的时候怎么看它不能再被用了?
谢谢,

网友A:
基本是当机机飞行时出现异常情况才能被发现。
如果有经验,以前用过此电机,大概可以知道能飞多少次,但有时很不准确。
最好是看看电刷磨损情况,可能要打开电机看看。

网友B:
如何判断,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摸索……
通常,马达的外壳上、靠近电刷的部位都有两个散热孔,可以从这两个孔里观察电刷、换向器的磨损,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孔对有刷马达进行简单的维护……
没有散热孔的小(微)型马达,除了分解马达直接观察和细听其运转声音外,也只能靠使用时间来推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