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英配的电机(AX2218)用不到70个起落,电机就磨损,看有配件吗?

楼主(2009-06-07):
按道理红色部分应该是固定死的不能转动的,我的怎么磨损了。
现在电机转子与电机轴晃动严重,电机已经不能使用,不知道有配件吗?

网友:
那是翱翔2218,

网友A:
轴承坏了导致扫堂了 有卖电机轴和轴承的

网友:
晕 才看见原来是李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坏了导致扫堂了 有卖电机轴和轴承的
不是轴承坏了,是外转子和轴结合处松了。可修复具体做法是:用和定子等宽的纸条在定子上缠上几层充填转子和定子的缝隙,目的是外转子定位。然后就是设法紧固转子和轴。推荐两种方法   1    用AB胶 粘合  2   在胶固基础上用顶丝紧固,但需在轴上打窝。

网友B:
看看锁轴的螺丝还在不在?
我的玩了几个起落发觉外转子向下掉了一点,拆开一看,原来连锁轴的鸡米螺丝都没有
检查下吧,
原配的电机是翱翔2214,2218是比它长点的。
磨损我也有这种情况,后来发觉震动大,不知道是不是我修坏了。哈哈现都换了2218了。

网友C:
模型用的很多电机,从结构做工来说就是笑话。手电钻里几千转的电机,都要做动平衡;而模型上几万转的的电机根本就不平衡的,只有用轴承和轴的寿命来顶着振动 运气好的,转子本身就比较平,可以用很久;运气不好的,几十个起落断轴散轴承的也不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锁轴的螺丝还在不在?
我的玩了几个起落发觉外转子向下掉了一点,拆开一看,原来连锁轴的鸡米螺丝都没有
检查下吧,
原配的电机是翱翔2214,2218是比它长点的。
磨损我也有这种情况,后来发觉震动大, ...

没有看到锁轴的螺丝

网友:
好的小电钻的电机转速也是N万的,看那个减速箱的速比就知道了。
不过模型用的东西很多时候确实过于简易。。。简陋。

网友:
LS的意见很中肯! 我也一直觉得模型的东西太多东西夸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型用的很多电机,从结构做工来说就是笑话。手电钻里几千转的电机,都要做动平衡;而模型上几万转的的电机根本就不平衡的,只有用轴承和轴的寿命来顶着振动 运气好的,转子本身就比较平,可以用很久;运气不好 ...
这位朋友的答复是100分。我自己有动平衡仪。我检测过。这问题是非常严重。平衡度最好是YT430电机与华科尔的380有刷电机。。LZ的解决方法是在磨损最严重磁片两边贴铜片(分量大小要反复试)然后用记号笔涂磁片。直到没有磨擦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朋友的答复是100分。我自己有动平衡仪。我检测过。这问题是非常严重。平衡度最好是YT430电机与华科尔的380有刷电机。。LZ的解决方法是在磨损最严重磁片两边贴铜片(分量大小要反复试)然后用记号笔涂磁片。直到没 ...

我见过的电机里,YT430是极少数转子有意做过动平衡的电机之一,而且似乎做的还是双面平衡(用的去重发)。可是那个不好换轴的结构,又几乎把这一优势抵消了,我晕。
于是乎,大家就只有两个选择:选择市面上大多数的电机,碰碰运气,然后频繁的检查、更换轴与轴承;或者选择昂贵的YT,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因为轴的磨损(动平衡再好、也免不了正常磨损)或摔机断轴后换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朋友的答复是100分。我自己有动平衡仪。我检测过。这问题是非常严重。平衡度最好是YT430电机与华科尔的380有刷电机。。LZ的解决方法是在磨损最严重磁片两边贴铜片(分量大小要反复试)然后用记号笔涂磁片。直到没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4845&page=1#pid3926574

网友:
意思是AX的这款电机不怎么样?

网友:
电机的轴都会有磨损!不是什么稀奇事。特别是直机,齿轮咬合 时,轴的它的受力点是一个方向,那就是和大齿轮相对的方向。再说直机的转速都很高。磨损就更厉害。只是轴的硬度不同,磨损的有的快有的慢而已。这个也是不同厂家设计的理念以及一些客户要求不同, 轴稍软点,磨损就会快一点。轴太硬了,也不是好事,爆力时可能会断轴,那就是你情愿慢慢磨损还是空中炸断的选择了。 楼主不要灰心,这个电机就换个轴就可以了!只要电机运转可以,够力,就差不多了!  这里还要说说 那位搞动平衡的朋友, 不要那么费事了!这个对于其他模友来说有这个必要和设备吗? 再说你那个也没有多大用,治标不治本。 可以说做动平衡的外转子电机它不是一个合格产品!!!

楼主:
磨损的轴

网友:
15楼的朋友对平衡仪的重要性不了解。一切旋转的产品经过动平衡校对后,运转会更加平稳,高效,耐用。例如电机转子,螺旋桨,传动轴,轮胎。。。。等。经过平衡校对后,品位会大大提高。你这句话( 。。。。可以说做动平衡的外转子电机它不是一个合格产品!!!)会闹出天大的笑话的。

网友E:
    回楼上的!不是说我不知道平衡仪!我想说的是他这个电机你用平衡仪 能调好平衡的话,那才怪!根本就不是那会事啊!朋友!!   轴都磨损那样了 ,能调好吗
他受力点不同,产生的振动方向都有改变,你那配种根本就没有用!! 再说就这新的电机做的精密,组装好的话,要你那每个地方塞个铜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的!不是说我不知道平衡仪!我想说的是他这个电机你用平衡仪 能调好平衡的话,那才怪!根本就不是那会事啊!朋友!!   轴都磨损那样了 ,能调好吗
他受力点不同,产生的振动方向都有改变,你那配种 ...
你的意见也很合理,我们做平衡前,一般都是在修好的状态下才去做最后的平衡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