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和好小子飞的差不多了,请前辈推荐一款进阶EPP机。

楼主(2009-06-07):
经过无数次翼龙的炸机,初飞带副翼的好小子,简直就是想怎么飞怎么飞。当初还看不上这个肚肠外挂的小家伙呢。推荐新手一定要从好小子开始,有副翼的飞机太好飞了。

现在我航线虽然歪歪扭扭,但舵面已经不会打错了,并基本学会了简单情况下的改出。降落时有8成是正常的。

请前辈推荐一款进阶机型,要求还是EPP的。还没到练特技的时候,只是想在巩固练练航线。在草地飞的多,还是想要一款背推的,有没有起落架无所谓,但需要比好小子抗风些。谢谢!

网友:
给好小子换组大点的电池增加翼载荷,就抗风了。

网友:
练模拟器,再然后飞3D机吧,EPP的!!!

网友(2009-08-13):
我还是推荐翼龙,翼龙运动机或翼龙四,不过最好改装一下,把原来的有刷动力换成无刷动力。最近买了几架改装给新模友学飞,觉得很好,带附翼,入门到飞特技都适用,只是舵偏转角调大点就行。翼龙抗风性能比飘飘好小子好非常非常多,这两种飞机我都用过好长时间。
入门级练习机从稳定和抗风性能、耐摔性考虑,我觉得翼龙是首选,但缺点是该机原装有刷动力太落伍,电池还勉强可以用,有刷电机就不行,发热严重,不注意的话,连续飞会将电机安装座的机身塑胶熔掉,所以买翼龙一定要改装成无刷动力。加多差不多100块买个xxd 2212 1400kv无刷马达 和xxd 25a 电调换一下,安装时将电机安装高一点,直接装8寸的将,动力非常充足(用11.1v电池,7.4v也可飞,但特技时动力不足),飞起来很爽。 现在网上有卖空机的,很是合适。
供参考

网友:
翼龙改无刷要注意重心问题,不然飞起来也不爽,将翼面用透明胶蒙一层更抗摔。

网友(2009-11-18):
好好练模拟器吧!好飞的就不刺激啊!

网友:
练模拟器,飞3D机

网友:
翼龙重心怎么平?我现在把垂尾舵机去了。改无刷了。

网友:
漂漂机好啊!我的漂漂越摔越好飞

网友:
我是直接从模拟器到3D机的……3D的EPP也有不少啊,个人比较喜欢EXTRA330

网友:
飘飘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