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机和4通单桨机斜盘控制方式完全不一样

楼主(2009-06-07):
4通单桨机斜盘的两个控制臂和机身分别是0°和90°,达到控制前后和左右的效果,很好理解
但LAMA机斜盘的两个控制臂和机身分别是+45°和-45°,控制前后和左右,同样的控制效果,就很难理解了

网友A:
观察得很仔细哦!
再进一步仔细看看,请注意它的平衡杆!
也是成45°角安装的是不是?
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使合力(力的矢量方向)就成了前、后了。
左右侧倾斜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黑人前辈观察更仔细啊
的确如此。但具体的飞行原理还不是很清楚,需要补充基础知识了

网友B:
CUPID V3一样是45°角

网友C:
说到设计目的,
首先LAMA和CUPID V3为了构建"机械平衡仪"必须采用斜45°平衡杆.
然后才跟着45°倾斜盘安装,使合力出现在正确的方向.
---------------------------------------------------------------------------------------------
贝尔-希拉操纵方式的单桨机为了获得尽可能大的机动性能,
取消了飞机自动回中的功能,采用和大桨90°垂直的平衡杆.
就是你很好理解的那个斜盘控制模式

网友D:
LS的,“然后才跟着45°倾斜盘安装,使合力出现在正确的方向.”??
LAMA向前打升降舵桨叶是后面厚前面薄,产生的推力是直接向前的啊 !
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