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纹连接的钻卡子的精度如何?

楼主(2009-06-07):
用螺纹连接的钻卡子的精度如何?
           手里现在有两种钻卡子,一支是0.6~6MM的尾部是圆锥孔;另外一支是1.5~13MM的尾部是12MM粗1.25MM密文螺丝孔。想选一个精度高、可夹钻头大的钻卡子用。
         请教高手:假设钻卡子可夹钻头直径相同,那么这两种安装方式不同的钻卡子那种精度高一些?

网友:
锥形的要好些

网友:
当然是有锥度柄孔的夹头高了,不过台钻的精度,是机床设备里最糟糕的,这样看来,螺纹连结和锥度连结的钻夹头就相差不大了.

网友A:
锥度的好,“0.6~6MM的尾部是圆锥孔”多用于手Q钻,精度好;“1.5~13MM的尾部是12MM粗1.5MM密文螺丝孔”多用于冲击钻,精度差;虽然台钻精度不高,但还不至于像楼上说的那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度的好,“0.6~6MM的尾部是圆锥孔”多用于手Q钻,精度好;“1.5~13MM的尾部是12MM粗1.5MM密文螺丝孔”多用于冲击钻,精度差;虽然台钻精度不高,但还不至于像楼上说的那么糟糕。

     不对了,那个1.5~13MM的,尾孔螺纹是12*1.25MM!!

网友:
这方法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还是锥孔的精度高

网友:
不知,等待楼下模友解答

网友B:
螺纹的夹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自紧夹头。精度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的夹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自紧夹头。精度很高的。

    这种自紧夹头得多少钱一个?什么牌子的精度高啊?

网友:
自紧夹头精度很高价也高。

网友:
 自紧夹头现在很少有了

网友:
还是首选锥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