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大lama好飞吗?

楼主(2009-06-07):
听说大LAMA比较抗风能在室外飞飞,但是看它也就比V4长10厘米,感觉重量差不离又是双桨机。真的能抗风?还有就是不知道大LAMA在室内飞有V4的稳吗?

网友:
说的再抗风也只能在室内飞,去室外飞高了一样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大LAMA比较抗风能在室外飞飞,但是看它也就比V4长10厘米,感觉重量差不离又是双桨机。真的能抗风?还有就是不知道大LAMA在室内飞有V4的稳吗?

大LAMA抗风性能还将就,比小LAMA好的多,飞的熟练的话抗2--3级风没问题。在室内飞大LAMA和V4都稳。如果LZ主要想在室外飞,建议买华科尔的lama400,这个更大,抗风更好,飞起来更稳更过瘾。

网友:
华科尔 LAMA 400D
技术参数
1). 主旋翼直径:497mm
2). 机身长:650mm
3). 电机型号:380PF
4). 电池:11.1V 1200mAh Li-Po
5). 遥控器:WK-2401
6). 全配重量:580g(含电池)
7). 陀螺仪:内置
应该目前国产最大的LAMA吧,不知稳定性如何,打算入台娱乐下

网友:
你错了。最大的lama 是飞狼像真壳的超大四通双桨机。

比华科尔的还长1cm。但是整机价格比华科尔、esky 的便宜30%以上,配件便宜50%以上。还可以夜航!

网友:
请问LS的 飞狼像真壳的超大四通双桨机 那里有卖?

网友:
四通道黑金钢 空中野狼直升飞机

飞机尺寸:37*18*12CM

彩盒尺寸:48*21*21CM

锂电电池: 7.4V 1200AM

充电时间: 1.5-2小时,可飞行25-30分钟

飞行高度:100米到200米

遥控距离:150米以上

马达参数:180电机

净    重:1.5KG

飞行高度:100米到200米

网友A:
可飞行25-30分钟
马达参数:180电机
净    重:1.5KG

这个数据很有问题

网友:
飞狼像真壳的超大四通双桨机是那么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飞行25-30分钟
马达参数:180电机
净    重:1.5KG

这个数据很有问题

看飞机的尺寸,就比LAMA V4大一点。电机的型号也印证了这个猜测,因为用的是完全一样的电机!

净重1.5KG,应该是带包装和控的“净重”。

7.4V1200mAh的电,比LAMA V4多出50%容量但是重量亦曾加不少因此实际效果达到增加30%就不错了。用和LAMA V4一样的动力,比LAMA V4重的机身,竟然能达到 2倍以上的飞行时间,真是“神奇”啊。

网友:
牛皮不是吹的

网友:
晕了。 8楼的数据是小飞狼  的数据。。。

为什么楼下就跟风了?

这个一看就是比020大的大飞狼。用的是370 电机。

数据 66cm长。 比华科尔lama 400 长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