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研磨大法

楼主(2009-06-07):
正在做斯特林模型,已做了缸体、缸套,缸套用不锈钢,用精度较好的铰刀(H7)铰了之后仍觉粗糙度不太满意,打算研磨一下,做了一支小研磨棒包上砂纸,砂纸是用金相砂(W7),因本人的打磨功夫实在是菜鸟级的,对砂纸用得也不多,请教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研磨棒制作,圆棒上锯出V槽:

一锯两边:

钻孔铰丝:

包上砂纸模样:

金相砂(W7)比起3000目的砂纸更细吗?
拜托!本人首次做动力模型,望各位多出主意!

网友A:
最细的砂布 可以 磨出来基本可以照镜子  一般是青绿色  像论坛的这个背景色。用手指筒进去磨 开始车床开高转磨 最后象活塞那样往复磨  金相砂磨起来太慢  最后精磨可以用 W1的  7的也太粗了。

网友B:
精度差很远时,用镗刀和绞刀。光洁度差很远时,用千叶轮。如果只差一点点,用布加牙膏或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细的砂布 可以 磨出来基本可以照镜子  一般是青绿色  像论坛的这个背景色。用手指筒进去磨 开始车床开高转磨 最后象活塞那样往复磨  金相砂磨起来太慢  最后精磨可以用 W1的  7的也太粗了。

多谢指教!Wx的数字越大越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差很远时,用镗刀和绞刀。光洁度差很远时,用千叶轮。如果只差一点点,用布加牙膏或绿油。

铰刀铰的精度已可以,手头没有镗刀。表面已有点镜面,但还有点细纹。
请详细说布是用什么布?绿油是何物?

网友:
沙纸夹最好用有弹性的材料做, 例如木头或塑胶, 不然砂纸会消耗得很快的....
研磨时最好加水和用低转速...
要求精度的话最好还是用布圆盘, 有车床用3m的沙棉效果也很不错的...
不知道用抛光膏能不能给金属抛光? 我平时都是磨塑胶的多...

网友:
普通粗棉布,化纤布,再精细的用绸缎,麂皮。绿油是一种研磨膏,有机玻璃粗抛光常用的。用牙膏更加光洁。可以用在普通硬度的金属。:loveliness:

楼主:
谢6楼、7楼!
谢ZeroGStudio  XD加分!

楼主:
呵呵!一百多号人看过帖只有三位XD提供意见,这问题很难吗?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问题,业余条件下做内燃机、蒸汔机等模型都会遇到的,坛中众多XD没有玩过这类模型吗?还是吝啬不肯赐教?
如我摸索出方法大家共享是件好事啊!

网友C:
研磨怎么可以使用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磨怎么可以使用砂纸?

教科书确没有此法,介绍用比工件低一级硬度的材料做成研磨棒加研磨粉。
兄台有何好法详细介绍。

网友D:
楼主原谅,我确实不知,平时做工件,外观最粗糙了,有抛光也仅限于去毛刺,所以没有好的建议.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楼主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谅,我确实不知,平时做工件,外观最粗糙了,有抛光也仅限于去毛刺,所以没有好的建议.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看看,楼主见谅!

谢了黄兄

网友:
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只是觉得,使用砂纸制作研磨棒是不是有些不妥?

网友:
不懂,只好老实坐着慢慢听讲

网友E:
一般工件要装配的话~
两样东西都会给磨工~~~他看图纸后要经过几次装配~后成型~
我们不那么专业我其实还是觉得可以用他的方法~~
用边磨~边装配试试~~~费点时间~~多试几次~
研磨~是很费时间和耐心的重要工序~加工出来的东西有不有精度几乎就看这个工序做到位没有`
不急LZ 大家一起练习~
我下午用了几个小时磨的花纹我还是不满意~~
   有时间接着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工件要装配的话~
两样东西都会给磨工~~~他看图纸后要经过几次装配~后成型~
我们不那么专业我其实还是觉得可以用他的方法~~
用边磨~边装配试试~~~费点时间~~多试几次~
研磨~是很费时间和耐心的重要工序~加工出 ...

缸套与活塞配合倒不是太大问题,先做好缸套再用活塞去配合,问题是缸套的内孔粗糙度一定要好才能谈得上气密性、耐磨性。

网友F:
按LZ的说法应叫镗缸吧,镗刀镗完后用磨头,磨头是圆柱体,比缸套内径小约2MM(大缸小缸不能一概而论),长度约为缸套的一半至2/3,磨头的外圆均匀分布6个轴向槽(1个也行),槽内装有油石条,油石必须能随槽轴向运动,磨头旋转时油石靠离心力压在缸壁上,也可以用弹簧增加压紧力.
       磨头旋转时要来回抽动 ,每次抽动油石要露出缸套至少5MM,最好用水冲着磨.
       油石先用粗的,后用细的,其实干好并不容易,来回抽动时要小心,有时会弄个喇叭口或大肚子.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我听说百洁布好像也能抛光,我试过但不是金属

网友:
对此一窍不通
看了一下刚下载的《机械加工工艺师手册》,怎么看精磨内圆好像也没用金相砂纸,还是用的砂轮,此书的1275页有个实例
如果说得不对请原谅

网友G:
楼主的东西做的很精致,但是我同意六楼 ZeroGStudio 的看法,应该在砂纸下面衬上一薄层稍有弹性的东西。
其他的快速打磨方法,我也是一窍不通,因为我平时打磨、抛光,平面都是把砂纸放在一块玻璃板上慢慢蹭。曲面就完全用手持砂纸打磨、抛光,效率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LZ的说法应叫镗缸吧,镗刀镗完后用磨头,磨头是圆柱体,比缸套内径小约2MM(大缸小缸不能一概而论),长度约为缸套的一半至2/3,磨头的外圆均匀分布6个轴向槽(1个也行),槽内装有油石条,油石必须能随槽轴向运动,磨头旋转时 ...

这个叫珩磨

网友:
见过人家磨刀是用手指压着很小的一片油石蘸水磨的.
不知是否可以考虑用刀杆夹一小块油石蘸水磨呢(像镗孔那样)?

网友H:
简单方法,做比内径小1-2mm的轴一根,前面开任意合适长度的巢,图片类似楼主照片,只是巢不用开这么大,然后把轴插入,保持同心,融化铅,倒入,冷却后上研磨膏,最好用车床研磨,也可以用手电钻

网友I:
如同楼主所说,气缸要得到气密性软磨恐难胜任。圆度、圆柱度不好控制,因磨头(磨棒)与缸体间可压缩空间的存在难保证受力均匀,如果单要光洁度例外。好像离开研磨棒便没有话说,但研磨棒确是最常用的研磨方法。根据精度要求不同,车制两三根不同直径公差的铸铁研磨棒,长度不短于研体的一半,表面车大螺距螺旋线,一端连接T形把手。研磨时研棒表面均匀涂抹加入煤油的金刚砂(气门研磨膏估计也行),研棒两端应倒角,塞入时一边旋转一边往里推。推拉研磨的同时要左右旋转,研棒出研体的距离不能过大。也可卡盘低速手推拉,但不能涂砂太多研棒转不动,要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LZ的说法应叫镗缸吧,镗刀镗完后用磨头,磨头是圆柱体,比缸套内径小约2MM(大缸小缸不能一概而论),长度约为缸套的一半至2/3,磨头的外圆均匀分布6个轴向槽(1个也行),槽内装有油石条,油石必须能随槽轴向运动,磨头旋转时 ...

多谢指教!很正规的方法 ,只是我这缸径只有10mm,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东西做的很精致,但是我同意六楼 ZeroGStudio 的看法,应该在砂纸下面衬上一薄层稍有弹性的东西。
其他的快速打磨方法,我也是一窍不通,因为我平时打磨、抛光,平面都是把砂纸放在一块玻璃板上慢慢蹭。曲面就 ...

以老申兄的超高手艺赞在下拙作那是脸上贴金啦
可以尝试一下软性衬垫。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方法,做比内径小1-2mm的轴一根,前面开任意合适长度的巢,图片类似楼主照片,只是巢不用开这么大,然后把轴插入,保持同心,融化铅,倒入,冷却后上研磨膏,最好用车床研磨,也可以用手电钻

这个方法第一次听到,可以尝试,只是铅凝固后可拨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同楼主所说,气缸要得到气密性软磨恐难胜任。圆度、圆柱度不好控制,因磨头(磨棒)与缸体间可压缩空间的存在难保证受力均匀,如果单要光洁度例外。好像离开研磨棒便没有话说,但研磨棒确是最常用的研磨方法。根据 ...

多谢指教!您的方法可行性较大
正是单要的光洁度(粗糙度),已用H7精度的铰刀铰孔,孔径精度已经不错,气密性其实也可以,用铰刀柄(同刃径)在缸套一端封闭的情况下已不能插入(或插入后封闭不能拨出),因此单是要求粗糙度。
因为打算继续做蒸汽机、汽油机等模型,缸、活塞是技术重点,打算好好实践一下积累点经验。

网友:
推荐看看“老申劳神”兄的帖子,很多手工品打磨得非常漂亮!

网友J:
应该用珩磨。买珩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用珩磨。买珩磨头

好!去磨具店逛一下。

网友K:
磨发动机应该用珩磨棒,好像油石一样的,比金相砂还细。

网友L:
用滚压法,光滑又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K:
磨发动机应该用珩磨棒,好像油石一样的,比金相砂还细。

哪有得卖?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滚压法,光滑又耐磨

还是第一次听说,请详介绍。

网友:
用它的时候不跳吗????????

网友M:
注意手的姿态

研磨的时候不要抖动,平心静气,一气呵成。
否则光洁度到了圆柱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研磨的时候不要抖动,平心静气,一气呵成。
否则光洁度到了圆柱度不行。

多谢

网友N:
学下~ 消化去~

网友O:
做成浮动镗刀的样子,把到头磨得没有刃口,尺寸比要磨得孔大几丝,从头到尾走一刀,就是挤压。

网友P(2012-12-11):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