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乐迪26cc汽油机的发动机怎么样?我想要!

楼主(2009-06-07):
我想飞个1米6左右的轻木机,想用美乐迪26cc汽油机做动力。因为甲醇实在太贵了。有没有用过它的啊!!!!!!

网友A:
1米6的飞机用26CC发动机太大了吧 26CC相当于120级甲醇机啊

网友B:
26CC能飞1.8到2米的机机了。

网友C:
见过人飞,飞的说不错

网友D(2009-07-11):
26CC不如买MLD 28CC吧

网友E:
26CC用在1.6M的飞机上面难啊,一般是2M最好的

网友F:
大马拉小车有什么难的?

网友G:
原帖由
老撅杆
于 2009-7-16 20:54 发表
大马拉小车有什么难的?
问题1.6M下的机,机头都小,26CC一般安装下无不是难就是不好看。还有头太重,尾配重严重。。而且装出来非常不好看。车头小,牛头大。不协调不好看。

网友H:
MLD-26CC的性能好象不怎么样想用汽油机可以考虑HH-26CC后排款和CRRC-pro GF26I后者性能不错的

网友I(2009-09-02):
LS10楼, HH-26与CRRC-26怎么个好法?

网友C:
听说还不错,也挺便宜的

网友J:
1.6米20cc就可以了

网友K:
28的就不错,没差多少钱

网友L:
听课
还能挣分

网友M:
不错的,我用过一个,16*8 SY仿碳纤尼龙桨,磨合8小时以后绝对超过8000转,拉力超过5.5kg
千万别买HH
至于CRRCPRO,国外评价还不错,没用过

网友N(2009-10-30):
汽油机!很猛。。声音和很有震撼感

网友O(2010-07-25):
LZ上了没,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