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lama v4 主旋翼及稳定锤水平问题

楼主(2009-06-07):
关于平衡锤的连杆调节
是不是应该 保证旋转夹头和平衡锤都水平?

网友:
不知是拍摄的缘故,还有我眼睛的缘故……
LZ:你的平衡杆弯了,成“跨海大桥”状。
平衡杆当然需要直和正的啦。
通过调整平衡杆上的拉杆(图中上右侧的),能消除上层桨的双桨现象。

网友A:
平衡锤连杆的调节原则,是保正平衡杆在水平状态时上桨也在水平状态,
目的是飞机在水平状态时上下桨都没有侧向分力,最大程度保持悬停稳定.
------------------------------------------------------------------------------------------------
调整平衡杆上的拉杆,并不能消除上层桨的双桨现象,
而是能消除传说中的刷郭现象

网友(2009-08-04):
lama稳定锤总掉

lama飞行时稳定锤总掉,经常把桨打坏。
有没有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锤连杆的调节原则,是保正平衡杆在水平状态时上桨也在水平状态,
目的是飞机在水平状态时上下桨都没有侧向分力,最大程度保持悬停稳定.
---------------------------------------------------------------------- ...

是调整刷锅现象?那我得试一下,

网友:
我用铜皮做了个罩子,装上去,用502加线固定

网友:
顶到能发贴求助为止

网友:
换了新桨就刷锅,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拉杆?

网友:
用胶布在上面粘一下就行,我用这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