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帮帮忙(016的问题)

楼主(2009-06-07):
我昨天玩的好好的,今天拿出来想出去飞一哈,谁知道出问题了,毛病就是打开发射,接飞机电,然后就听
电机
滴,滴,滴,叫完3声然后就隔两秒滴一声。陀螺上的红灯就闪个不停,几个
舵机
就上下乱串乱叫,遥控上什么都不起做用,到底是那出问题了,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我就試过很多次~
要檢查的東西有電調~接收和晶体~
我當時就是電調出問題~后來的一次是晶体出問題~都有可能~

网友B:
016的是这样的。
1.舵机不停跳说明控没有信号了。检查控还电有没。
2.陀螺上的红灯就闪清检查控的微调是不是在正确位置.

网友C:
检查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D:
主要是信号丢失。

网友E:
确认对码之前所有的微调都在中间,油门微调在最低,3D关了,遥控器有充足的电

网友F:
接收机给的信号完全不对。。。 检查接受和控。

楼主:
估计是控和接受出问题了,控上电是满的,不过我又不懂接受这块,只有先放那了,哎,一个人玩好烦都想放弃了,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为我解说,谢谢

网友G:
把除油门的其他都调整到中心。检查遥控的晶体。

网友H:
油门没有放到最低点,电调在等待你的油门确认工作模式。你找一个电调的说明书就全明白了。

网友I(2009-11-02):
油门
油门

网友J:
控所有通道归中位 从新开始一次44!记得以前飞013的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和016一样不一样!个人建议 44!!

网友K:
lz不哭,猫扑观光团发来慰问

网友I:
查舵机有没有回位
查舵机有没有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