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X7有熄火开关么

楼主(2009-06-07):
今天朋友试了下DSX7控....熄火降落开关(THRO HOLD)..有....但是熄火开关(THRO CUT) 始终是OFF状态....不知道先设置什么才能控制他的开关..另外熄火降落为ON时.除了油门锁定之外.3个斜盘
舵机
也同时下拉一段距离..不知道正常么?

楼主:
求DSX7控的中文说明书...控买了一个星期了..什么都不会设置...郁闷.....跪求
697057@qq.com

网友A:
有个菜单可以设置各开关功能切换的!可能在系统模式里

网友B:
有熄火开关

楼主:
THRO HOLD是熄火降落 这个我已经会了 设置到任意一个开关上.
关键是THRO CUT 这个始终是OFF状态 不知道先调什么 来把它打开成ON.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