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3块手机电池替换遥控电池

楼主(2009-06-07):
我用3块手机电池串联后,替换遥控器(FT-06C)的8节电池后,使用倒是正常,但是遥控器不显示低压报警了 ,有哪位高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我在FT06-C上直接焊上T插,用3S电一切正常,低压也报警的。

网友:
手机电池有保护板,电压低了就自己断开了,咋会不报警呢。你报警电路坏掉了吧?或者还没报警电池就断开了

楼主:
就是还没报警电池就断开了,放一般的电池就没事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手机电池有保护板,能拆嘛 怎么拆

网友:
能拆但是不好。我也用3个动力电池,一忘记关机就惨了,总得坏一节,电压0V了。
所以还是经常充电还是。一般控也有电压指示,表头或LED什么的。

楼主:
我看人家就是三块手机电池做的 没什么特别的呀 我这个怎么就没有低压报警了 真要是飞着的话 那就惨了 再说我现在的破控 也没有什么提示之类的,谁能帮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把报警电压设高点不就行了

楼主:
报警电压怎么设定呀

网友A:
你的控不能自己设定报警电压吗?如果不行就只能在电池前面串个分压电阻了,这样能先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不能自己设定报警电压吗?如果不行就只能在电池前面串个分压电阻了,这样能先报警 [/qu
看来是够麻烦的了 呵呵 谢谢你

网友B:
为了灰机安全着想,还是把手机电池保护板去了吧,不然飞机在空中控断电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灰机安全着想,还是把手机电池保护板去了吧,不然飞机在空中控断电了咋办.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掉手机的保护板 谁能教教我 呵呵 先谢谢了

楼主:
保护板 是不是手机4个铜片(两边是正负极)的那个小电路板拆下来 然后直接 接上手机电池的正负极呀,我用的是B6平衡充

网友B:
手机电池塑料壳拆开,里面的那个小电路板就是保护板,可以从电芯的引脚直接接线,干脆点的话直接拆掉保护板,万用表检测一下电池正负极,三个电芯按照串联的方式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记得焊平衡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池塑料壳拆开,里面的那个小电路板就是保护板,可以从电芯的引脚直接接线,干脆点的话直接拆掉保护板,万用表检测一下电池正负极,三个电芯按照串联的方式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记得焊平衡头哦。

太感谢了

网友:
这个只是人的习惯而已:就是飞前充电,飞后关电的习惯。
如果这个习惯没养成,后果都很严重。
有保护板,空中断电,没保护板,电池下课。

网友:
手机电池会爆炸的,最好不要拆掉保护板

楼主:
我做了有保护板的和没有保护板的各一套,在充电中,晚上就知道了 哪套能低压报警,哪套不能低压报警了,还有两套怎么都不能平衡充呢 只能用一般的锂电模式,我的充电器是B6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池塑料壳拆开,里面的那个小电路板就是保护板,可以从电芯的引脚直接接线,干脆点的话直接拆掉保护板,万用表检测一下电池正负极,三个电芯按照串联的方式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记得焊平衡头哦。

我是新手 怎么连接平衡头呀

网友B:
我现在是手机上的,不好上图,你到坛子里找找图吧。

说一下连接方法,第一个电池负极一根线(当作地线),正极一根(这里电压3.7v),第二个电池正极一根(这里电压7.4v),第三个电池正极一根(这里电压11.1v),一共四根线。平衡头你用万用表看看商品电池的电压顺序,按那样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手机上的,不好上图,你到坛子里找找图吧。

说一下连接方法,第一个电池负极一根线(当作地线),正极一根(这里电压3.7v),第二个电池正极一根(这里电压7.4v),第三个电池正极一根(这里电压11.1v),一共四根 ...

你说的是串联后,再接出4根线,做平衡头,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回头我看看带平衡接头的锂电池电压顺序,照着接上去,非常谢谢你

网友:
受教了,回去试做。

网友:
我也在改,有必要加个报警器。准备自己做一个,成功了在告诉大家。

网友:
动力电池总放发射机里面,很不放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