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51单片机怎样控制舵机啊?电路方面~

楼主(2009-06-07):
我试了很多次,舵机的电源由一个开关电源提供~~

然后我用STC89S52产生PWN,又p1.0口直接接线到舵机的信号输入,舵机不动

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
根据你的设计,P1.0 应该输出周期约为20mS,脉宽为1.0mS~2.0mS的脉冲。再试试!

网友:
1.0mS和2.0mS对应舵机行程的两端,1.5mS对应行程的中间位置。

楼主:
#include <reg51.h>

sbit wave=P1^0;
int tt,b,c,i;
main()
{
        tt=0;

        TMOD=0x01;
        TH0=(65536-400)/256;
        TL0=(65536-400)%256;
        EA=1;
        ET0=1;
        TR0=1;
    wave=0;
        while(1)
        {

        if (tt==4) wave=0;
                if (tt>4&&tt<40) {wave=1;}
                if (tt==40) tt=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400)/256;
        TL0=(65536-400)%256;
        tt++;
}
程序是这样的,帮忙看看
~

网友:
别告诉我没有共地吧    别被我说中了哦

楼主:
真的没有~~

网友:
找出问题了么

楼主:
还是不行啊~~已经共地了,试了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呢?还是舵机有问题?

网友:
下载个proteus仿真一下   很好用的

网友:
没开T0溢出中断!

楼主:
我用其他人提供,仿真过没错的程序,都不行~~
是不是舵机坏了啊?

网友(2010-03-19):
额,我有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的舵机只动一个固定的角度,而且不是一下就过去的,是转一下,顿一下,然后再转,最终到达那个角度。我下了个声卡虚拟示波器,不太会用,但是测出来的波形在后延很奇怪的一条平滑的下划线,,,
dog_112@163.com

网友:
老兄,用示波器测试下你输出的脉冲信号是否正确。
还有就是1ms 1.5ms 2ms变化别太快了,不然机械速度跟不上。

网友:
时间计算可能不对

网友:
舵机信号 1000ms~2000ms, 标准刷新周期50hz-71hz, 连续输出pwm信号是不行滴

网友(2012-10-06):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试试直接用 delay做PWM输出, 如果可以的动的话 , 那就是 intterup 写错了 , 时间没设对 。。可能是你的时钟初始化就错了,。我使用PIC 做过 , 先用delay 做 ,调试好后, 后在用 intterupt做, 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51 的我有点看不懂了 , 我倒是有pic的 , 用C写的, 等我找到了放在网上

网友:
LS说得对~~~~~

网友(2018-11-24):
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