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怎么老是抖 不转

楼主(2009-06-07):
我行买的
电机
怎么转了一会儿 停了会儿 再转就 老是抖 左右的抖
请老鸟 帮帮忙 看看是什么问题
2212 KV1000
18A 电调
2200 15C

网友A:
缺相了吧。

网友B:
缺相了,虚焊

网友C:
电机问题 换

网友D:
是缺项了,把香蕉头重新焊一下。在检查一下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大家都回答了...
我还给你个可能...也是最不好的..就是电机线圈有问题.. 不是虚焊就只有这个了

网友E:
假如电调没问题..以上就是答案

楼主:
问题解决 了 是缺相 了
缺 黄的
谢谢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