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船只靠两个电机控制方向,遥控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9-06-07):
最近想做一艘打窝船,但苦于不知道怎么控制船的方向。
就是说船采用2台380
电机
,不用船舵,只靠控制两电机的差速来控制船的前进,左右,后退。
还请哪位高手指点!
本人有一套天地飞6通道FT06-A 遥控和接受。

网友A:
将天地飞6通道FT06-A 遥控设置为三角翼混控模式(4,6键向上),1,2通道各接一个有刷电调,再接电机.要后退得用双向电调了.

网友B:
1.设置为三角翼混控方式;
2.将两个电调分别连到升降和副翼通道;
3.把升降通道和油门通道的连接线对换一下;
4.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反向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明白了。

网友C:
对。用v-tail混控就是

网友D:
这个和坦克的混控是完全一样的,V尾混控可以,但倒车时候,左右方向是反的。很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