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2200,1047 或 1060桨是否可行

楼主(2009-06-07):
用XXD 2212 KV2200的
电机
,1047或者1060是否可行,
电池
A123 2S 或者3S 电调50A,因为电池电调现成的,做KT机,所以想问能否KV2200搭配1047或1060
我看大家基本是KV1100搭配1047或1060,我上KV2200的,电调没有问题,电机能否受得了呢?
另外,我一直没有找到推理计算公式,谁能提供一个啊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但想说一下,我1400KV,1060,3S的电,飞几分钟下来就有一点点烫的,你2200KV配1060,可能不太合适噢,小点的浆也许好点,一点个人看法,如果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B:
2200KV配1060 小心烧电机。
3S配5030 2S配7030

网友C:
2200rpm/V的电机配10寸桨…… 用减速组可以的,1:5.33的齿比应该差不多。
楼上1400的电机3S下上10寸桨,没挂也很是运气了。

网友D:
不行,桨太大了

网友E:
KV930~1400上1060的将没问题但1400KV就已经高了2200KV是不行的电条没问题电机也有可能烧掉

网友F:
1047是慢速桨,KV1000-1500较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