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固定翼彻底失去信心了。。。

楼主(2009-06-07):
喔。。。已经第4架飘飘了。。。还是失败。。原因不明。。(其实怎样打方向也不能罢方向)
我已经对固定翼失去信心了。。。。。还是我现在应该买个翼龙的空机呢??
我的配置是:2208 2600KV 陪5030桨 XXD 20A
电池
3S 1300 老B牌 控是6EX
本人练过
模拟器
。。也许是我的制作技术不过关吧。。不是我蠢
这样的配置可以飞好翼龙吗?只要把配件装上到空机里就能飞得吧?
哪位朋友 有40元OR 60元翼龙空机网站卖啊???

网友A:
固定翼蛮好飞的嘛,楼主去寻一位师傅吧

网友B:
自己做的飞不起来??那就买一架,看看是怎么做的

网友C:
还是先买,掌握了以后再DIY

网友D:
唉 我也是一样 今天把电机都烧了 没得玩了··

网友E:
自己做的 ?浆反了没?
没基础还是成品的好

网友F:
对,先飞成品机再自已切。我入模时也学人家做什么KT3D微风类,结果花在做的时间和精力是飞的n倍还飞不来,后来弄了架成品,一下就上手,现在再回头DIY就发觉不再那么瞎搞了

网友G:
模拟器里能飞好,那就应该是你的制作问题了。
成品机买太便宜的,配件不全,还是一样的烦,建议买个一百多的版本的翼龙吧。

网友H:
买个好一些的成品机入门啦。老整些没意思的便宜货当然没信心了

网友I:
买飞机吧!自己做麻烦!

网友J:
有图吗!我也做了一个,一个转弯炸了!  。现在又做。炸了再做

网友K:
是谁家的飘飘啊
不知道楼主买的是谁的飘飘 要买那种做好有300克左右的飞机 飞起来稳 不建议买200克左右的那种 一有点风就炸 的

网友K:
我的是2208KV1800配7035的浆 飞起来动力足 这样的好飞 KV2600加5030是有点不好飞 我就有一架放在家里 没风还好 有风就炸

网友L:
飘飘很好做啊。我第一次玩固定翼。龙升飘飘,按说明说,然后请教卖家,首飞就成功了。翼龙比飘飘更难搞,比飘飘重。

网友M:
喔。。。已经第4架飘飘了。。。还是失败。。原因不明。。(其实怎样打方向也不能罢方向)
是不能转向吗?还是飞不起来!
如果说转向在地面跑有反映就行了!在天上飞~用方向舵~除非你是要练习射击技术!
一般的转向 都是打副翼配合升降舵来完成的~

网友N:
不知道你的原因 我自己的飘飘刚开始也飞不起来 调重心就好了

网友O:
固定翼门槛够低了,还失去信心?

网友P:
买一个好飞的机子,初步学会飞了再自己折腾做飞机,可以事倍功半

网友Q(2009-07-16):
飘飘机一般装好后重心位置偏后,要适当配重才好飞。

网友R:
楼上正解

网友:
先花个五六百买一架RTF的,充电就飞
我飞了3年固定翼还不会做飞机呢

网友:
有个老师在旁边指导一下  比较容易掌握

网友:
固定翼相对来说应该好飞啊,楼主自己制作的不行的话就直接买成品。新手DIY容易出问题很正常啊。慢慢摸索出飞行中的调整就算是有点不好飞也应该可以修正的。慢慢来别着急,多想问题出在哪里,相信自己绝对可以飞得很好的。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哪里的?要是天津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
虽然技术不咋的,对新手还是蛮热心的

网友:
嘿嘿,这叫共同进步哈

网友:
对了,我的QQ:254431035

网友:
我们的口号是“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LZ要持之以恒么

网友:
我也刚做了个纸飞机,不会像楼主那样难飞呀,第一次飞就飞起来了,只是落下来的时候炸机了!

网友:
飘飘机还是挺好飞的。

网友S(2009-08-27):
我买了个好小子装上去也飞不起来,我还是在努力啊,做事不能与到失败就退缩。

网友:
要不改飞电直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买了个好小子装上去也飞不起来,我还是在努力啊,做事不能与到失败就退缩。
赞一个!

网友(2009-10-15):
多和老模友交流

网友:
我的飘飘机也是飞不了哦 一飞就右倒

网友:
要是您相信我,EPP板能救回你的自信!!!很多买家到我这都是这样说

网友:
j3飞机好飞!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