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OVER了???

楼主(2009-06-07):
我有5块电池,每块电池有是30个起落以内的。。。。由于前一个星期没有报警器。。

搞到3块电池有些小肚子,但仍然能飞5分钟以上,其余2块7分钟左右

但今天放飞时,玩到第三块,在空中大概悬停了1分钟,报警器响了。。不够2秒就坠落。。

回家冲电,不够20分钟又冲满了这块电池,再把它放到直升鸡机试试飞。。不够一分钟又没有电。。。

电池没有明显的大肚子啊,即使是这样,其余2块都能飞5分钟,而它只能飞1分钟

而且大肚子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了,前几天飞都可以飞5分钟。。

大家可以帮帮我吗?怎样救回这块电池

网友:
电池坏了,可能是单片坏,收起来,等你别的电池也坏了,各拿出其中几片组合

网友:
下来后看看各单元的电压

网友:
电池坏了最好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单片坏,只充个单片 充到和其他两片一样  在飞一下

看有没的救

网友A:
我的两块电池因为过放,刚开始充电器都不支持了

放了一天,电压又恢复到9.9以上,插上充电器,三分钟就到12.6,但充电器不停,大约五十纷后,充满,测单片,都在4.1左右

网友B:
我也有块单片坏了,原因是充电插头断线了,导致单片漏充没发现,飞行过程单片过放,导致单片电池寿命总线下降,帅呆说的不错!重新组合一下,但要同品牌的电池才能

网友(2009-08-18):
我的电池下来都是3.7以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点胀气啊

网友:
我跟楼上的也是一样,是正常~~  每次冲完电测电压,飞完再测电压,查看各个单片电压的情况,是最稳妥的。 以前也是有个花牌的电池充电线有一根断了没注意,结果后来那个没冲到电的单片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了一天,电压又恢复到9.9以上,插上充电器,三分钟就到12.6,但充电器不停,大约五十纷后,充满,测单片,都在4.1左右
放了一天电压会自己恢复么,我的电池也过放了,现在还是低压的~~~  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块单片坏了,原因是充电插头断线了,导致单片漏充没发现,飞行过程单片过放,导致单片电池寿命总线下降,帅呆说的不错!重新组合一下,但要同品牌的电池才能

不用电显吗。 我每次飞前用电显量一下,看看 各路是否正常

网友:
我两块品牌电池都过放了,一块飞玩后电调没拔电第二天发现电压0V,一块450炸机,等找到时已严重过放,0V放置一夜后自行恢复到单片2.3V左右,两块电用A6充不认报警,换0851LAMA充电器充到满电测试正常。锂电没有传说中的娇贵~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复,对过放电池自行恢复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网友:
平时大家一般飞到单片电压几V就下来了 我一般都是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