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船舵机的配置?

楼主(2009-06-07):
请问一下高手们,我用26cc的O艇,舵机怎样配置?油门用多少公斤的?舵用多少公斤的?为什么?谢谢。

网友:
油门可以用3003,舵就用995就够了,做好防水,万无一失

网友:
油门S9451
舵S9351

网友A:
两颗我都用FUTABA BLS452。

网友:
是这种嗎?

引用 网友A:
两颗我都用FUTABA BLS452。

保証能準確攻湾

网友B:
楼上的大师请教下,现在的镍氢电池组到不了6V,可以用2S锂聚合物电池做接收电源吗?

网友:
2S锂聚合物电池我沒用過,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师请教下,现在的镍氢电池组到不了6V,可以用2S锂聚合物电池做接收电源吗?

现在看到有人用,反正重量輕/能量大都是不錯的選擇!
反正FUTABA的舵机设计都是從4.8V-6V的工作电压,所以6V少一点也衹是它的参数力量也相对降低而己

网友B:
谢谢C.K.Y中将的解答,问题是2S锂电充满时电压约8.4V,有没有必要串降压二极管?

网友:
这應由一些电动高手作答!

引用 网友B:
谢谢C.K.Y中将的解答,问题是2S锂电充满时电压约8.4V,有没有必要串降压二极管?

但當6V充满時也会上7.多伏的虚电量.

网友:
果然是高手,用的都是贵价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镍氢电池组到不了6V,
五节镍氢组成一组正好6V。

网友:
谢谢提醒,脑子居然被1×4的电池盒框住了

网友(2009-07-17):
舵和油门用两颗FUTABA S3305 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