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叫温飘吗

楼主(2009-06-07):
我的事GM700,飞一段时间后有这么个毛病,不知道这个叫不叫温飘,锁尾模式飞起来后有很明显的机头往右飘,速度不快不慢,2、3秒可以飘90度了,落地后发现尾轴滑块已经到了最左边,带电切换到普通模式,正常回到开机的中立点,在切到锁尾模式,看到尾轴滑块2、3秒后慢慢地飘到了最左边,再切回普通模式又回到中立点,反复如此........

飞机重新通电后正常,飞个几分钟后又会出现这个现象,搞得我现在用普通模式比锁尾模式飞的稳,恼火中,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做温飘,还是GM700的通病,这个价格就这个效果?

网友:
我也用过700这就是温飘

网友:
中立点不对,锁尾舵机不在中立点。找个接收机回中一下就OK了。

楼主:
感觉不是中立点的事情,普通模式下已经一点不飘了

网友:
很正常。

只要非锁尾下中点调准了,切换到锁尾后如果有慢速旋转,动一下方向微调就可以。

没必要在这种细枝末节上花过多的时间。

楼主:
感刚试过楼上方法,是不飘了,可是所谓的灯也不长亮了,变成闪闪闪的 !~

楼主:
没人说说么?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
LZ和我一样的毛病,我也搞不懂。每次都要动微调。我的是RCE-600

网友:
401都会这样,没调好!~~

网友:
重新上电就好了。是不是上电的时候,陀螺仪自检的时候,LZ的飞机有轻微的移动。

网友A:
感觉不是温飘哦,应该是软件处理的问题,你可以隔断时间量量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你会发现并不是那么严重,还是软件处理的问题比较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温飘哦,应该是软件处理的问题,你可以隔断时间量量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你会发现并不是那么严重,还是软件处理的问题比较多一些。

上电后倒是没移动过,楼上的回帖没太明白,向你学习,软件问题是什么意思,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