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架也会共振啊!

楼主(2009-06-07):
我的飞机震了2个月,严重时候主轴可以震弯!昨天在朋友指点下发现,脚架估计共振。
于是绑根大铜线上去,改善了好多

第一版:红色导线

第二版,橡皮筋,这个不行,一样震

第三版,硬支撑!

网友:
这个问题都能够发现,厉害

楼主:
谢谢Alpha和老羊,这个共振问题差点让对se版放弃了希望
然后各位专家们在分析,我平时的调机习惯太马虎了
比如大桨平衡的时候都是拿在手上马虎看,正确办法是,放在玻璃杯,或者刀架上面,飞机转速太高了,一点小偏心震动都不行啊。

网友: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要听么

楼主:
 原闻其详

网友:
没这么严重吧

楼主:
那个脚架材质非常软,一直把机身的零件快换完了。硬是没料到根源在到脚架
共振的威力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闻其详

换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飞机

网友:
大浆平衡很重要的哦,我深有体会···

网友B:
不一定是脚架问题,可能是大桨(包括旋翼头总成)平衡没做好,造成震动的频率正好引起脚架共振。很难得看到比我的还烂还旧的机器,所以估计T头肯定也是炸变形了凑合用!把桨和旋翼头总成整个来做平衡,依然比很多山寨货全新版好用,建议试试看

网友C:
帅呆
你好!
能不能说说你的飞机的配置,让我们也参考参考?呵呵。。。

网友:
震动源没有找到,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帅呆的鸡鸡出勤率高,金属可能变形啦,该罢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脚架问题,可能是大桨(包括旋翼头总成)平衡没做好,造成震动的频率正好引起脚架共振。很难得看到比我的还烂还旧的机器,所以估计T头肯定也是炸变形了凑合用!把桨和旋翼头总成整个来做平衡,依然比很多山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脚架问题,可能是大桨(包括旋翼头总成)平衡没做好,造成震动的频率正好引起脚架共振。很难得看到比我的还烂还旧的机器,所以估计T头肯定也是炸变形了凑合用!把桨和旋翼头总成整个来做平衡,依然比很多山寨 ...

我也认为不一定是脚架问题。应该是中联虚位或者是变形造成的,当然大桨必须平衡

网友:
尾桨不平衡也会传到前面来的,还有尾推铜套磨损了也会造成振动。

网友:
我也有和LZ一样的困惑,基本上全机零件换光,也没找到振动的原因。后来换了个机架就好了(旋翼组和活动部件没换),现在想起来脚架估计是振动的根源了(因该是谐振,我的脚架也是和LZ一样的软的)

网友:
引起机震的地方太多了,用排除法逐个置换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认为不一定只是脚架一个原因吧?

网友:
主要原因在于大桨的平衡

楼主:
其实我的机不烂,照片角度没拍好
估计有些朋友体验不,到高转速下-暴力动作对整机的要求是极其高。
每次只要我不作侧钟摆之前飞机很安定,一般的翻,航线,甚至自旋翻都没事。只要我暴力操完一组下来,飞机就疯震了

已经更换过的零件
旋翼头(累计3套)
机身
桨N付(包括玻璃纤维的)
电机(亚托430XL都换过了)
电机小齿
主轴轴承
反转小齿
大齿组合

没换的零件就是尾碳杆撑,尾管,尾巴总成。和脚架。
旋翼头肯定没问题的,空转无震。
现在估计是我的机转速太高,一定要刀架平衡这种精密的平衡法,还有副翼重量,钢丝长度都要认真测量,才能消除震点
脚架太软肯定也是问题。这东西能把震动扩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机不烂,照片角度没拍好
估计有些朋友体验不,到高转速下-暴力动作对整机的要求是极其高。
每次只要我不作侧钟摆之前飞机很安定,一般的翻,航线,甚至自旋翻都没事。只要我暴力操完一组下来,飞机 ...

尾桨有时也要做一下平衡,就是拇指大的玻璃胶,就能是天壤之别!建议试试看,把旋翼头总成取了,手拿机器试,尾桨做不做平衡,差很远

网友:
我比LZ换的还彻底,连尾波和尾管都换了,还是抖,而且是在某一转速下抖的非常厉害。最后还是换机架解决问题了。我感觉单独不抖的部件合在一起会有非常小的概率因为固有频率的接近而发生谐振。而耐摔的软脚架可能会诱发这种问题。

楼主:
哈哈!我这个就是巨软无比耐摔脚架
还是珍藏了2年的。

网友:
如果解决不掉震动,很简单,拆了脚架,无腿机照飞。

网友D:
尾部、电机、大桨、副冀,这个几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震源,其它的地方的震源,有时一天到晚折腾来折腾去的,最终解决的还是在这四部分。我的飞机4400KV的电机,可是从不上螺丝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部、电机、大桨、副冀,这个几个地方才是真正的震源,其它的地方的震源,有时一天到晚折腾来折腾去的,最终解决的还是在这四部分。我的飞机4400KV的电机,可是从不上螺丝胶的。

一样的尾部、电机、大桨、副冀,一个机架就是抖的让人吐血,换一个却屁事没有,什么原因?机器这玩意真的是什么位置都有可能出问题。不要把目光紧紧局限在某些常见部位,有时候问题就是出在看似不相关的地方。

网友:
尾桨怎么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呆
你好!
能不能说说你的飞机的配置,让我们也参考参考?呵呵。。。

我的配置没啥特别的 65MG X 3  401陀螺仪 9650尾舵
电机KV4350  +13T +50A
桨是那种常见的黑白玻璃纤维桨

网友:
帅呆,去换银线电机跟维X的木桨试喽,包你爽!我之前用过一个电机,你知道撒,也是很明显的脚架共震

网友:
 换飞机,或者干脆换人

网友:
帅呆该换机机了!

网友(2009-08-16):
震动搞死人啊!

网友(2010-04-07):
我的超软脚架  也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这飞机到摔呆手里命运够悲惨的,快死了都不放过

网友:
脚架是静止的。。震动动能来自转动的地方,。大奖平衡好,主头没问题就看主轴轴承。。再不行。。。。。。。把飞机全拆重装一便。。

网友:
脚架是静止的没错, 但任何东西都有他的共振频率,  这个软脚架我换了之后,飞机共振也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