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定速器和加速管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我使用的是0S4发动机。没有定速器,也从来还没有进入过3D 模式。

请教一个问题:发动机上的定速器还有可能让遥控器设定来变通取代?
理由:发动机定速器就是让发动机在负载变化剧烈时依然工作在固定转速的状态下,如果在发动机调整相对比较准确的情况下(这里主要假设发动机的响应极佳),这时候我们还可以设定油门曲线比如为100-70-100(或者其他的合理设定),这样来保证发动机在全行程范围里相对转速不变?
很抱歉,也许是非常幼稚的问题,请高人解答。不胜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加速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和排气管的原理有什么根本区别?

网友:
老兄,你提的问题甚至都没有表述清楚,只能帮你解答其中一些。
1.在一架飞机的基本配置中并不需要定速器,以你的表述来看,你还没有到可以进入3D的程度,慢慢来。
2.引擎的控制,可以通过油门曲线来实现在不同负载下的转速输出。但需要反复调试。
3.加速管在设计上兼顾了排气效率和噪音消减,排气管只是简单的实现一定程度的噪音消减。加速管的原理是利用排气回压和排气门晚关的配合来实现燃气增压。

OS4是什么引擎???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1. 以前飞了几年电直,油直刚刚开始。
2. 明白你的意思,normal mode是无需定速器的,我理解这个意思,但在3D时,pitch在过零的时候,发动机负载太轻可能引起飞车,我这样理解还对?那如果我们刻意的降低这个时候的风门开度,是不是可以省去定速器?我只是理论上的思考,看这个还有可行性或者就是异想天开。
3. 非常感谢你的加速管的解答,不知道还有什么链接对这个专门描述?谢谢先!

应该是OS46引擎,少打一个数字引起你困惑,真的抱歉!

Jimmy

网友:
不谢!

2.在飞机的基本配置中,无论什么飞机都不需要定速器。在以前早期的3D中也是没有使用定速器的。{pitch在过零的时候,发动机负载太轻可能引起飞车}----和电直一样,若是螺距曲线没有和油门曲线配合好的情况下,是会出现转速过高,但不会飞车,因为在低负荷停留的时间很短。定速器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引擎,不至于转速过高,也使得飞行动作在引擎柔和输出的情况下也能从容舒展。但定速器不是必备的。
3.大约10年前在《航空模型》上学习的,没有找过相关的网络资料。

网友:
对了,os46引擎应该是装在50油直上吧,要用46的引擎玩3D的话,不太够力,连蓝头50玩3D都不是太理想。所以现在又出了os55。

楼主:
5imx里面有非常多的将军是灌水灌来的,楼上的一看就不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初涉发动机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还有可能加QQ好友?不胜感激!QQ:599171154

Jimmy

网友:
感觉同上

网友(2009-08-02):
看了GARY朋友的确实很有道理。
不过我个人意见是定速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目前的引擎响应速度和动力输出的线性都不如电机。并且油机普遍比较重。
所以紧紧依靠油门曲线来控制转速的话,还不够好。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飞机做一些动力消耗比较大的动作时,转速掉的比较厉害。
这个时候就算加油门,也没有什么改善,因为同时螺距也增大了,所以大桨阻力非常大。
这种时候就需要减小螺距来使转速回升。
但如果没有定速器,螺距减小时油门也减小,所以转速回升会比较慢。
而且曲线的配合也非常复杂。
如果有定速器,那么飞行中我们只需要按照我们的飞行需求去控制螺距,油门就可以自动配合了。这样控制会更精准一些。
很多朋友都推荐在NOM模式下不启动定速器。但我个人感觉在NOM下使用定速飞机会更加稳定起飞着陆会更加稳定可控。

网友:
定速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实现了引擎的半自动控制,使得油门曲线的设置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但定速器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装置,不是必要的,有条件的话可以买来尝试。模型这东西,玩的越多,接触的设备越多,思考的越多,自然经验技术也就越多,要不怎么说玩模型烧钱呢

网友:
嗯,确实定速不是必须的装备,我一开始玩油机就没有装定速。
但是我有个想法不知gary兄弟是否赞同,对于初接触油机,又对油门螺距配合不甚精通的初学者来说,我还是建议安装定速。
有几个方面原因,
1. 避免发动机超转保护发动机,延长寿命
2. 降低油门螺距曲线配合设置的难度
3. 有了定速转速稳定,升力基本仅靠螺距,也就是油门杆的动作更直接和易于控制,降低悬停练习时稳定高度的难度。
以上都是出于保护初学者的积极性和兴趣来的,很多人都是因为直机,特别是油直调整困难而半途而废,开始能降低调整和控制的难度有利于使他们能持续下去,最终成为高手。
当然自动化高的电子设备一定会隐藏很多技术细节,而了解这些技术细节对于入门后进一步提高水平是必须的,所以要想真正飞的好,成为高手,这类自动化电子设备只能是帮助你飞行,而被其隐藏的技术细节还是一定要花时间去实践透彻的。

网友:
是的,定速器的面市就是为了要实现引擎转速和大桨转速的配合趋向完美,但定速器并不是完全取代油门曲线的设置,它更多的作用是在一个小范围内实时微调风门。我认为没老鸟带的新手不见得用得好,首先多花钱是肯定的,要说效果的话,在正确设置好定速器的情况下,效果确实不错,但新手能设置好定速器吗?从我接触过的GV-1来看,它可以实现4个飞行模式,每个模式2-3个转速值的强大功能,但是要安装和设置好GV-1,其中所经过的步骤和对理论基础的要求,肯定超过按说明书设置油门曲线。所以我不认为没有老鸟带的新手能玩的好定速器,就算有老鸟带,要搞懂定速器也不是2天3天的事。

总之,我所有接触过的模型进阶辅助器材,都是细化技术细节的,对使用者的要求都是更高的。

网友:
对对,忘了说了,要调好用好定速可能比调好油门螺距曲线更难。当时我调的时候参考了很多网上的文章,还是在完全具备基础知识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