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016,还是016,唉

楼主(2009-06-08):
我那016飞到齐腰高的地方就开始发出金属之间的很刺耳的摩擦声,飞到膝盖高的时候就是抖,这是什么原因呀?
做过桨平衡,调好了上下桨,主轴笔直,横轴没弯,尾杆笔直

网友:
是不是马达问题?

我的升无刷套件了感觉很不错,连飞三块电池也不会发热

楼主:
马达飞下来并不烫,电调也不是很烫,但是就是抖,抖个不停,吓死人

网友:
换450,把016扔掉

楼主:
有一台450,用来炸的~~016我都不敢飞高,抖得太厉害了

网友:
请检查电机齿轮与大齿轮的间隙!!!!!可能太松了。

网友A:
原装塑胶版的016调试得好很不错的,很稳!

网友:
   又是机器没调好。。。。

网友:
寄给我给你调好了扔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016飞到齐腰高的地方就开始发出金属之间的很刺耳的摩擦声,飞到膝盖高的时候就是抖,这是什么原因呀?
做过桨平衡,调好了上下桨,主轴笔直,横轴没弯,尾杆笔直

说下配置, 升级无刷没? 升级金属件没? 无刷齿数。 换陀螺舵机没?
原厂有刷都能调得很好飞的。

楼主:
间隙是有点大,马达已经顶到最里面了,能保证不会滑齿了,但是间隙实在没有办法了,升级了4200kv的无刷+好盈3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塑胶版的016调试得好很不错的,很稳!

这个是说原来的有刷套还是无刷套?尾桨是不是要换成450的?
还有那个0704的陀螺仪,我是彻底绝望了

网友:
买了无刷先调试吧,原装尾桨也可以锁住的。注意高转低螺距。
间隙大很容易扫齿,可以修整下机架,将电机再往里靠。

网友:
有可能木槳塑料皮脫落~產生共振~

楼主:
不玩了,我出手了,需要的到二手交易区看看~哈
是在受不了了,玩好我的450算了

网友:
出掉才是正道

楼主:
对的呀,唉